[家居] 今天晚上自己动手把厨房橱柜的挡水条拆掉(多图)

楼主(2024-03-17):
    一直觉得家里橱柜台面的挡水条太丑也用处不大,一直考虑要不要,今天下午上网再三研究考虑,决定还是不要挡水条,今天晚上,自己动手把橱柜挡水条拆掉,原来想割玻璃胶的不行,就用暴力拆卸法,锤子锥子用力拆掉。搞干净卫生,贴两行帖纸直接上了拼多多1.8元买的结构胶,9点半搞定,搞完后看起来比原来清爽多了,就不知道结构胶到时会不会变色。

网友:
石桥上应该有油,结构胶粘不牢吧???

楼主:
结构胶也不用粘什么的,只是填缝而已,不漏水下去就行。可以用玻璃胶的,但是玻璃胶容易发霉,结构胶没有玻璃胶那么娇气,质地稳定一点。

网友:
去掉是好看多了

网友:
有没有其他颜色的呢?

网友:
我家台面上的这些边条也和墙脱离了,但要真都弄掉要花不少功夫的

网友:
普通的家用电磁炉炒菜比不上煤气炉

网友:
看起来好多了

网友:
这个挡水条应该是和厨柜台面一起的,当时台面就是这颜色花纹嘛

网友A:
我买的防霉玻璃胶 合着40元一管  说能管10年  不知道后期使用如何

网友:
我对橱柜下面的密封感到恐惧。橱柜底板与地面之间有个说密封又不是完全密封,但卫生清扫永远无法触及,妥妥的就是一个微生物的良好培养环境。最要命的是脚尖伸不进去,就像有些电脑桌下面有一个挡板导致腿脚难以伸直,可急人了。

网友:
台面和墙缝隙比较大,靠打胶也不行就得上档水条了

网友:
你这个台面与墙壁贴合得很好,可以拆。有些留的缝隙太大,需要挡水条遮丑,就不能拆。

楼主:
这个胶枪是在建筑垃圾里捡到的,头一次用没有质量问题。

网友:
看起来干净整洁多了,以后一定要注意防水。

网友:
我也没装挡水条,觉得是画蛇添足,也不喜欢包门包柱的,小柱子包成了大柱子,门包个框,中间站个人,就是一个大大的囚字,很可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防霉玻璃胶 合着40元一管  说能管10年  不知道后期使用如何

玻璃胶再怎么样都比不上结构胶,不信你上网查了

网友:
大工程啊,建议楼主半年后再细聊下结构胶耐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