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安卓手机,为何无法拷贝某图片到电脑?

楼主(2024-03-17):
MTP显示文件大小为556K

直接打开,竟然显示文件为空

Ctrl C,Ctrl V拷贝文件到电脑,报错如下,这是怎么了?

网友:
啥牌子手机,小米的都很正常,但有个问题是目录下几千个图片打开很慢

网友:
是不是不支持??

网友:
我用的锤子手机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用官方的手机助手看看

网友:
驱动没装吧?

网友A:
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什么手机啊

网友:
我的红米K50没出现

网友:
我是用localsend这个软件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什么手机啊

其他图片没问题,就这个图片遇到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文件损坏吧

网友:
实在不行同步网盘啊   在网盘下载打开  这个不是啥问题 除非你的照片真的有问题是加密的 一般没事啊

网友:
也可以用U盘+转接口插到手机上,把手机文件拷贝到U盘,然后再把U盘插入电脑进行读取。

网友:
文件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