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螃蟹5733 YG2T长江颗粒开卡失败 求助

楼主(2024-03-17):
有大神帮佬弟看看   螃蟹5733的主控  长江颗粒的YG2T 使用开卡软件  不知道是软件版本问题 还是硬盘本身 有什么问题  有遇到同问题的老哥吗  到最后一步 初始化失败 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A:
我碰到过 转接卡问题  怎么都是卡最后一步  换了一个转接卡 就可以开

网友:
软件能分享一下吗?谢谢,少收点家元也行啊!

网友B:
你这颗粒我开过2个,都是一次成功。

楼主(2024-04-23):
引用 网友B:
你这颗粒我开过2个,都是一次成功。

我这个是GEIL  单颗粒256G 那种  不知道 老哥用的那个版本的软件能分享下吗

楼主:
账号就是QQ邮箱

网友C:
模式选错了,MODE选MP才是开卡

网友:
大神指点下,楼主模式选成RDT,不是也应该PASS吗,只不过是RDT 状态,要跑RDT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式选错了,MODE选MP才是开卡

我也用MP 开个卡的  也是失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用MP 开个卡的  也是失败

按照这个操作试试,注意选重置模式时,不要同时选更新ROM;重置完成后再选更新ROM用MP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这个操作试试,注意选重置模式时,不要同时选更新ROM;重置完成后再选更新ROM用MP开卡. ...

佬哥感谢你的帮助   但是我按照你的说的方式弄了下  重置模式 是能成功的  重置完成后再选用更新ROM 用MP开卡  还是失败   第3张闪存ID 这里不知道对不对 只有前2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 转接卡问题  怎么都是卡最后一步  换了一个转接卡 就可以开

佬哥 用的什么转接卡  我用了 1153E和 移动一盘盒 试过 都是这样的情况   我其他盘开卡的时候 用这2个板卡 都可正常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颗粒我开过2个,都是一次成功。

佬哥 你吧你用的5733 YG2T     配置文件是6531的开卡软件发一个吗 646506886QQ邮箱   谢谢了 找了很多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