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组了个点焊机

楼主(2024-03-17):
感谢大佬们的分享
点焊机组装参考自:
积木式快速搭建电容点焊机
PWM模块控制,超级电容点焊机完工。

大佬们说的比较详细了,我就不废话了,直接分享下自己组好后的
左边蓝色显示pd诱骗器电压给pp2k供电
右边红色显示电容电压
这里遇到跟大佬一样的问题,不能从诱骗器12v取电降压后给电容充电,直接从12v取电降压的话会导致mos管直接开启,大佬们有解决方法的话,麻烦分享一下。

mos板买的pcb,到手后感觉比较简单,应该可以用嘉立创白嫖。

上了16管3713,不知道是pcb问题,还是我没弄好,裸板内阻0.9,加紫铜排后内阻0.4左右

没用快接,也懒的拧螺丝,直接用大盒子全装着了,使用时把盖子打开,焊笔拿出来就可以用了

焊线买的25平国标电焊线,实际16平左右
焊笔直接用紫铜管打孔,用螺丝拧紧焊针

整体内阻2.2左右,根据欧姆定律理论电流两千安左右。

点焊效果:
尴尬 忘记问卖家厚度了,秩锚锂电家的大艺21700套件
6ms双脉冲,说到这,提一句pp2k不能调第二脉冲时间,第一脉冲多少第二脉冲就是多少

在套件镍片上加0.1镀镍叠0.15紫铜降低内阻

也忘记问镍片厚度了,18650套件镍片叠0.1紫铜片,9ms双脉冲

9ms双脉冲直接点0.1紫铜,点焊机电流还是小了

楼主:
画了下原理图

理想:

现实:

网友A:
不错,电容多少钱一个?

网友B:
最后一张图的是同个人??

网友C:
是两电容吗?两电容的话能点紫铜很好了

网友D:
感觉管子少用点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E:
这个有炸管风险吗?

网友F:
最近也想弄一个    算了一下自己做的成本   还不如买网上现成的200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方便快捷

你好!请问下你的接电容的电压表准确吗?
我接电容的电压表不实时更新电压,比如当前电压5v,点焊后电压4.9v,因为插的有充电器马上就补到5v了,但是电压表还是显示4.9v
拔下充电器用万用表测电容电压5v,电压表还是显示4.9v,必须把电压表断电重启才显示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电容多少钱一个?

雪碧电容,2串90元,内阻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的是同个人??

最后一张图是大艺款21700,用自带镍片点好后感觉内阻有点高,就用0.1紫铜点了下降低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两电容吗?两电容的话能点紫铜很好了

2电容,我这个直接点紫铜还是不行,电流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管子少用点应该也可以吧

根据电流和mos管来的,3713要靠堆数量才能获得低内阻大电流

网友H:
请问电容容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炸管风险吗?

mos管的都有炸管风险吧
16管3713理论电流四千,我点焊机理论电流两千才用到一半,降低了炸管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想弄一个    算了一下自己做的成本   还不如买网上现成的200多的

自己做就是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电容容量是多少?

单个2.7v3000F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想弄一个    算了一下自己做的成本   还不如买网上现成的200多的

说得对!

网友:
自己买的板子用的是汽车的启动宝,用电池的没有电容的劲大

网友:
我的是用高倍率锂电池。电池点焊板。5伏的平衡充电。12伏电动工具电路板。12伏直接输出。这样子电烙铁可以用电批可以用。还可以启动下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