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芯邦主控的U盘量产工具,试了一下,某宝买的U盘量产成功了

楼主(2024-03-18):
芯邦U盘量产,小白一般会遇到两个问题导致失败,一个就是工具太旧了,一个就是没有擦除以前的量产信息。

我找了一下,找到一个比较新的,试了一下,某宝买的U盘量产成功了

附件有两个,一个是擦除工具APToolV7200(2021-02-01),用来擦除旧的量产信息,不做这一步往往会量产失败

还有一个就是量产工具CBM219X_UMPToolV7200(2021-02-01),直接用来量产。

设置的话,里面有说明,不过一般不用设置,点开始就行。

一般建议量产两次,如果两次的结果都一样,说明这个U盘还能抗一段时间,

如果第二次的结果比第一次还少,说明坏道太多了,直接扔了吧。

网友(2024-11-12):
是的,扩容U盘一定要先擦除以前的量产信息,早看到这个帖就好了

网友:
哈哈,不容易啊,量产工具不好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