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1.2买到的迅优d623随身wifi,不知道有没有可玩性,大佬给看下

楼主(2024-03-18):
拆机图片如下:

不知道能不能插自己的卡玩,另外芯片是啥,也不知道,也没有卡槽位置,大佬给个方案

补充内容 (2024-3-24 17:48):
改串去控,拆除esim卡,焊sim卡,切卡插卡,一气呵成,成功了,在后面回复中有图片

网友A:
主打一个不拍全景
都是局部

网友B:
1.2元?不会吧?什么情况?

网友:
用得上就值

网友C:
我有个zxic的,折腾死了,都不识别焊接的卡,飞esim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zxic的,折腾死了,都不识别焊接的卡,飞esim都没用,

zxic 的,我倒是觉得挺耐操的,用热风枪吹了四五个,就只有一个操作失误烧了 PMIC。不过 ASR 的更像电子垃圾,我手上有 6 个,坏了 4 个(热风枪一吹,有 PCB 鼓包的、PCB 板层短路的、CPU 挂的、莫名不启动的)。

网友:
能用不跑路就值

网友D:
不如苏宁易购那款能撸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如苏宁易购那款能撸电池的……

请教怎么撸,楼主这款有sim座,实在不行,可以把esim拆了飞线,

网友E:
全景拍一下!!!看看板边上有什么接口?!!!

网友F:
我猜二维码标签那就是SIM卡座焊盘...

网友:
二维码标签那就是SIM卡座焊盘

网友:
不是高通410的可玩性不行 我410都被我改成视频服务器了 嘎嘎好用

网友G:
这玩意儿不能自己玩撸了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打一个不拍全景
都是局部

这个是全景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元?不会吧?什么情况?

1.2元买的,淘宝用完红包后,这个是系统登录界面,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苏宁易购那款能撸电池的……

那个我也买了,3块钱,明天到货,我再发个拆解帖子让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景拍一下!!!看看板边上有什么接口?!!!

全景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猜二维码标签那就是SIM卡座焊盘...

我看他是六接口了,就买了一个6接口的卡座,不知道焊上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儿不能自己玩撸了有啥用

直接可以切卡,用自己的卡,没有切卡密码,就是没有卡座,需要自己焊一个,还是可以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