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S457交最后功课

楼主(2024-03-18):
本来不想折腾的,刚好有个网友愿意帮我打印一个外壳,好吧,在折腾一下。
外壳是3D打印的,装一颗18650最为供电,加了一个不带放电的充电小板(放电保护2.9),这样TS457就能读出电量(4.2~3.5)方便充电,表能自动关机,待机电流也很低,就没有留船型开关,测试线用的XS10接口,自接一个开尔文夹。

心得:XS10接口好细,特别难焊,TS457带得线太细了,不够扎实。细线总是不稳定,内阻容易跳动。要是做成接线端子,然后接1平以上的线就稳了,开尔文夹子也能结实很多,抗干扰能力也能强很多。

TS457还是小玩具,干不了活。

网友A:
都打印了可以尺寸弄得更完美,后倾点更方便看读数,为了小巧我航空插头用的xs8。

网友:
盒子小一点比较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打印了可以尺寸弄得更完美,后倾点更方便看读数,为了小巧我航空插头用的xs8。 ...

我觉得XS插头不好,太小不好焊,焊的细线不结实,还有因为它是圆形,装好之后容易转动,一转起来,焊的线就绞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打印了可以尺寸弄得更完美,后倾点更方便看读数,为了小巧我航空插头用的xs8。 ...

盒子是有很多不完美,B站有一个做成自带18650检测架的,又小巧又方便。我这个设计都有漏洞,上螺丝的端子把XS10的螺丝都挡住了。

倾斜的话感觉倒不太重要,这个屏幕不反光,线又短,问题不大。

网友:
最近坛里这个457很火爆啊,跟风的不少。

网友:
红色的外壳比较妖艳

网友:
一致性怎么样?我的TS457,每次测量都有一点点差别。

网友:
完美了,壳子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盒子是有很多不完美,B站有一个做成自带18650检测架的,又小巧又方便。我这个设计都有漏洞,上螺丝的端子 ...

扫ts457背面二维码,里面就有带测试架外壳的打印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ts457背面二维码,里面就有带测试架外壳的打印文件。

我C,果然应该使用前先看说明书~!!

网友:
还是装一个手动开关比较好,长时间不用可以忽略电池没电。

网友:
ts457昨天到了 装好了夹  就差盒子来

网友:
这个和成品机比根本没什么性价比,感觉应该是商家带出来的节奏。
把1035成品机附带的全部除去,只卖个表头,肯定还没这个卖的贵,性能参数比这个高了不止一点点。

网友:
你没都没买么

网友:
做工很好,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