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迪充电器奇怪故障DZL481006

楼主(2024-03-18):
雅迪48V锂电池充电器,带负载就闪红灯,输出正极跳过场管直接接防反接二极管带载正常,空载时输出插头有0到14V的跳变电压(次级电容两端电压正常,不会跳变),

这个充电器次级没用可控硅,用的是光藕控制场管来做负载检测,
次级两个8脚IC是LM358(上)+A08(丝印A08查不到资料)。问题
就出在负载检测(丝印A08的8脚IC)这里。358、  次级场管、光藕、电解电容都代换过,还是不行,
小电阻也拆下来量过了。

修过这个充电器的高手码帮忙看看是丝印A08的8脚IC坏了吗

网友(2024-05-03):
现在电动车充电器,修不如买合适。

网友:
现在这东西感觉 好多里面结构都一样呢,算是公版??能通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