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咸鱼35一块能给大有机器用的skil电池 看看怎么个事儿!

楼主(2024-03-18):
前几天逛咸鱼发现了这东西  一个人卖80 说大有机器能用   再发现这个卖35的买了两个   看看到底如何

楼主:
回来发现 还真能过大有原充 和机器    只不过上机器需要打磨    上充电器不需要

楼主:
那我肯定狠狠的打磨啊  把usb小板切了 usb功率太低了 没啥用      打磨后完美插入机器 不摇不晃   唯一不好的就是插的时候要注意 容易插歪 这个插槽比大有的小 只有44mm

楼主:
这保护板 感觉用料比大有的足啊    而且能直接替换到大有的壳子里  螺丝孔位都是一样的
大有的电芯能直接放进skil的壳子里 电量板的卡槽都能对上
skil的电芯需要打磨才能放进大有的壳

楼主:
两个电池包测了下一个内阻14.5左右 另一个22左右  容量测了下也是够的   22的用起来肯定不太行   但是35买个保护板也是值的

楼主:
79的大有1.5ah 的内阻  和35的skil1.5ah的内阻居然是差不多的 还要啥自行车呢

楼主:
不过打磨需要点技术  要磨的地方有点多   还需要拿胶补一下

网友A:
关键是要看下什么电芯呀

网友B:
好奇是怎么通用的?统一协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奇是怎么通用的?统一协议了?

子公司,名字不一样,工具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子公司,名字不一样,工具通用

可不是这样的。skil的20v工具电池和大有20v是不通用的。协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是这样的。skil的20v工具电池和大有20v是不通用的。协议不一样。

这是skil的老电池 协议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要看下什么电芯呀

三洋大红袍

网友:
不错,物所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接呢?还有吗?

咸鱼搜索 skil电池 就能找到了  应该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搜索 skil电池 就能找到了  应该

问了一下卖家,说不需要打磨可以直接上机器的啊

网友:
这个三洋大红袍才1500mah,那也挺弱的,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吗

网友:
搞几个回来拆电芯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