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21V充电器电压不对也能充电?

楼主(2024-03-18):
充电器电压不对不是21v 而是好几十v ,就只接负极就有二三十v的电压。但充电指示灯红绿灯能正常切换,拔掉电池就转绿。应该是能充进去的。充电电流也测不出来。
电池电压正常,20.2v
...
刚早上起来灯转绿了,电池电压20.8v,好像一切都那么正常。

楼主:
是万用表的问题,换了一个,测量正常了。充电器21.2V,电池充满20.9v

网友A:
你这个德力西和我的优利德一模一样,

网友B:
输出有检测吧,没接电池充电时输出不对

网友C:
很多充电器都是支持多电压的,也就是靠电池保护板停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德力西和我的优利德一模一样,

握爪,平万用表也不太会用,就量量电压,我一般都是买的京东上最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有检测吧,没接电池充电时输出不对

具体原理搞不清楚,胜利的这个表测其他没问题就这个21v充电器测出来有问题,德力西的数值就一动不动,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充电器都是支持多电压的,也就是靠电池保护板停冲的

请教一下,我还有个滑板车充电器29.4v/2A的可以用来充21v的电池吗?电池保护板应该能hold 吧。

网友D:
充电器的输出电流能力本身有限,甚至输出电流有恒流功能,对21V的电瓶充电,使用譬如48V的充电器也可能只有那么大的充电电流。等电瓶的电压充到了21V,则电池的保护板就关闭充电电路了,此时电池电压21V,充电器输出48V,充电器显示绿灯很正常。

此种充电需要考虑的是锂电池的保护板能否耐得住48V的关断电压,如果不行,则保护板内部的MOS管会被击穿,造成关闭失败,锂电池被继续超压充电导致事故,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胜利万用表确实不怎么样,我公司购买的那一批胜利表,都已经挂了,在我的建议下,换成了福禄克,因为煤化工行业的仪控维护还是非常重要的,测量个热电阻,测量个热电偶的毫伏值,测量个24V电源,等等,都要求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的输出电流能力本身有限,甚至输出电流有恒流功能,对21V的电瓶充电,使用譬如48V的充电器也可能只有 ...

谢谢,我这个滑板车的充电器是29.7v,现在充着呢,我一直盯着看,电池电压在慢慢上升,从18v到20.1v了,电流2.02A左右,过程中电流还会突然没掉,电压也往下掉。等到21v我就拔掉。

楼主:
电流突然为零,估计就是电池保护板在起作用了。

网友E:
电流为零说明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为零说明充满了

然后又变成2A...

网友(2024-05-28):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的输出电流能力本身有限,甚至输出电流有恒流功能,对21V的电瓶充电,使用譬如48V的充电器也可能只有 ...

这个分析靠谱,先恒流 到转灯电压就保护断开mos

网友:
使用起来有危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