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米家青春版电磁炉

楼主(2024-03-18):
周末在地摊市场淘得一个米家青春版电磁炉,是垃圾佬剪线的,和老板砍价20成交,记得这个电磁炉是小功率持续加热的,想着应该问题不大,加来加电试机,没反映,拆机检查

加热盘,不知道是不是铜的,直径不大,没有测

发热盘背面,看起来很新

主板很规整,普通方案,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大黑板,跑个线能累死

风扇很新,上家应该是没有怎么用

三级能耗标致

经检查,保险完好,IGBT,整流桥完好,辅助电源没有工作,辅助电源芯片(MD12H)供电只有5伏左右,拆下供电滤波电容只有78P,基本没有了容量

换上全新50伏4.7微法电容后试机一切正常,

仔细观察发现电容受过外伤,已经漏液,这是损坏的主要原因,怎么受的外力不得而知

网友:
那一盘线圈是铜线吗?

网友:
晶体管测试仪特别

网友:
换了一个电解就修好了?

网友:
估计线盘也是铝的

网友A:
那一盘线圈刮开看看是否铜线

网友:
电容的问题么

网友:
应该不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盘线圈刮开看看是否铜线

从小米的风格来看,不可能用铜的

楼主:
辅助电源芯片滤波电容受外力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新的要2-300呢

网友:
成色还可以,修好又可以用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看到全黑的线路板,就想扔掉

网友:
好手艺,全新的150左右

网友B:
电容受伤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受伤很奇怪

不用奇怪,过保就坏。

网友:
俺之前也有一个类似的
不过油炸酥肉时候时间太长,塑料化了 整个面板塌下去了一些

网友:
换个电容就好了,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