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插卡小音箱上一个芯片不明,求助!

楼主(2024-03-18):
插卡小音箱坏了,拆开看了看,有一个芯片BCG8T13.1,网上查不到资料,不知干嘛的。有大神知道吗?
故障现象是:一开机,音量非常大,必须赶紧不断按音量-降低音量,否则真的爆棚。
其实,最右边两个是音量键,靠左的是+,靠右的是-

楼主:
故障现象是:开机音量非常大,必须赶紧不断地按音量-降低音量。
要怎么修呢?求助。

网友:
肯定是解码芯片

楼主:
哦,那音量问题有办法修复吗?

网友A:
八脚的是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脚的是功放?

嗯,8脚的是LTK8002D,音频功放。

网友B:
增加个机械电位器调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个机械电位器调音。

怎么加?不会啊

网友:
等大神来支招儿

网友:
换音量键试试

网友:
这种低档的播放器很多就是这么设计的,开机就是最大音量,自动播报现在的功能(蓝牙模式、卡播放、收音模式……)。

网友C:
这种就是这样,音量没有记忆
改造思路也有,1 在8002放大之前加电位器,2 直接买通用板飞线 固定替换掉整个主板

网友B:
首先找到功放芯片的音频输入端,断开连接,解码芯片过来的信号接到电位器一端,另一端接地,中心抽头接功放芯片输入端。这样就是简单的音量控制。效果想要好一些输入输出可加电容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就是这样,音量没有记忆
改造思路也有,1 在8002放大之前加电位器,2 直接买通用板飞线 固定替换掉整个 ...

多谢多谢!加电位器没这个技术。通用板哪里有卖?买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
这种薄片的、用胶纸贴上去的音量键叫啥名字?不知道多多有没有卖的。

网友D:
接个开机延时断路电路一路输出控制继电器延时短路喇叭线串联电阻,一路接脉冲发生器通过光耦点按音量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找到功放芯片的音频输入端,断开连接,解码芯片过来的信号接到电位器一端,另一端接地,中心抽头接功放 ...

太专业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个开机延时断路电路一路输出控制继电器延时短路喇叭线串联电阻,一路接脉冲发生器通过光耦点按音量一{:01 ...

看不懂

楼主:
放音经常放着放着就无声了,有时候,无声几分钟后,声音又有了,而且变得非常大。这是放大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

那就喇叭上串个开关,开机后手动按“音量一”七次,再接通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