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高显色LED技术,哪个更好

楼主(2024-03-18):
一种是双蓝光芯片,一个LED内有集成两个不同波长的蓝光芯片来激发荧光粉,

一种是紫光芯片,用紫光或紫外线之类的激发荧光粉

网友:
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坐等,请老师上课。

网友:
蓝光和紫光都是高能的,紫光的效率更高一些

网友A:
估计蓝光对人友好一些

网友:
两者相比  肯定是紫光好。

楼主:
日亚的高显色用的哪种技术?

网友:
技术的东西留给砖家吧,我们只需要买品牌的就可以了。。。其实吹得再则么好都差不多的,没见哪个有压倒性的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蓝光对人友好一些

同样有这个担忧,紫光和紫外这两个波段是挨着的,现实中又不可能把紫光的频率做的分毫不差,所谓的紫光必然会混有紫外成分。新的LED还好说,荧光粉还没脱落,紫外基本漏不出来,一旦荧光粉老化脱落,紫外就泄漏出来了

网友:
不知道你做什么用,日常选择4000k左右色温的,拍摄搞6000-6500k色温的,其它的不用研究,高端考虑其它光源

网友:
我记得飞利浦是紫光的

网友:
飞利浦好点吧

网友:
有知道的吗?分析下原因。为什么紫光都好

网友:
紫光的光谱更宽一点,但是效率比双蓝光的要低,寿命也要短一些。紫外泄露不用担心,紫光芯片产生不了紫外,不然就不会卖这个价了(紫外芯片比紫光芯片贵的多),400nm起峰的紫光也造成不了啥危害。

网友:
紫光激发的是三基色荧光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