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11系统毁坏

楼主(2024-03-18):
叫这个论坛里的大臣,我这个小米11手机,在使用中突然发生了黑屏,重新开机后就反复出现我下面两个图片(录像送不上),我想充电,充满电去刷机,但是充满电后这个就又黑屏,不会再亮了,这个事情过程初坏上次已经发生过,但是放了一段时间电没有了,充电时一点电无,又有这个反复重起,以前拿小米官方讲主机烧了,并且讲无法刷机,要2250元换主机,求教群里大神有什么办法。电池巳换过副厂的。:

网友:
座等群里大神出现。

网友:
如果买的二手的  考虑机器是解锁的那种  从新解锁就可以了
如果买的是全新的  可能是CPU虚焊导致的

网友:
以前用的荣耀V9也是使用中会突然重启,后来更是反复重启只能偶尔才能进系统,刷机也没有,是字库(内场)坏了。
不过我那充电正常

网友:
淘汰下来的小米手机我就删除了几个App导致手机进不了桌面,最后恢复出厂设置气死个人什么破玩意其他牌子手机就不给你这种权限,你这个有可能是CPU虚焊了吧

网友: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火龙888嘛,没救啦。。。

网友:
看来质量堪忧啊

网友:
本人有幸用过近一年小米11。 两个字形容 垃圾,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虽说火龙888发热不是小米的锅,但是电源、音量 松垮垮的做工确实对不起准旗舰的价格。打开相机想抓拍呢,点了快门就快门图标跟着闪,成像要反应好几秒。还遇到过n次已经解锁了,打字呢,指纹识别区还亮绿光,好几次触屏失灵锁屏或重启解决。各种软件闪退FC就不提了。不好界定系统还是软件问题。后来版本降频有点卡顿。
55瓦充电确实快,但是电池也烫手,电池损耗快,半年以后基本1天2充。
不过雷布斯的售后政策还算良心,我的京东自营购买,换新后全额退款了。
你这个应该是cpu虚焊了。找人重新植锡试试。

网友:
啥问题,帮顶,坐等大神。。。

网友:
米老鼠,不值得信赖!

网友:
拿去找人用高温锡重做CPU就好了,不然无解,本论坛就有人维修的,还是前版主,你可以问问看

网友:
小米,为发烧而生。我目前用红米的K40S,高通870处理器好像还好,不怎么发热,不过我也不玩游戏。

网友A:
小米11,大名鼎鼎的CPU发热大户,虚焊大王。中招了。。。

网友:
如果维修价格太高就没有维修价值了不如买部新的划算。

网友:
cpu虚焊导致

网友:
多少年了,如果主板挂了,去刚小米专员补贴1000回收

网友:
找个地方 CPU重新植一下锡  估计也就三五百块钱就能修好

网友:
去手艺可以的维修部补焊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11,大名鼎鼎的CPU发热大户,虚焊大王。中招了。。。

虚焊大王,计划性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