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等离子电视机拆修微触开关

楼主(2024-03-18):
家里的长虹3D51C2080N等离子电视机已经用了9年多了前年电源板老化换了块电源板,昨天晚上十点多发现微触按键全部都失灵了,全部拆开用棉签加酒精清洗了一下。暂时可以使用,但是还是花了1块多买了50个微触开关,备用。

清洗完先用没用的烙铁热压一次,然后边缘涂上502。临时顶用,等哪天坏了再全部换新的。

网友:
应该全换了,拆一次不容易啊

网友A:
缝缝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缝缝补补又三年

虽然这电视现在来说已经很老了,分辨率也低,但是画面都还很好,所以也就没打算换了。

网友B:
全部失灵的还很少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这电视现在来说已经很老了,分辨率也低,但是画面都还很好,所以也就没打算换了。 ...

这种电子产品升级换代太快   我的理念也是能用就好

网友C:
微动开关确实挺便宜的,有动手能力自己更换还是挺划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失灵的还很少见~

用万用表测了,全部失灵,因为用的电视盒,平时很少去按这些按键,应该是表面轻微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动开关确实挺便宜的,有动手能力自己更换还是挺划得来。

主要是昨晚十点多了,临时来了兴趣就把它拆了,手头没有现成的开关所以只能拆修了,新买的开关在路上了,等坏了再全部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子产品升级换代太快   我的理念也是能用就好

是的,而且现在电视机很少看了,主要是老人和小孩看看而已。

网友D:
烙铁拆这么多开关是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烙铁拆这么多开关是有点麻烦

是的,但没办法,该拆的还是得慢慢拆

网友E:
大部分电视都喜欢用用ADC检测电压的的电阻按键,虽然可以省下线,按键氧化就按键乱套,讨厌得很,

网友F:
这种开关确实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电视都喜欢用用ADC检测电压的的电阻按键,虽然可以省下线,按键氧化就按键乱套,讨厌得很, ...

是啊,我在想把新按键用热风枪烘干内部,然后再在按键的缝隙处涂上黄油,能不能长久防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开关确实不耐用。

是啊,我在想把新按键用热风枪烘干内部,然后再在按键的缝隙处涂上黄油,能不能长久防潮?

网友G:
等离子电视机功耗是不是较高

网友:
这个,换我在家里看都懒得看一下,更别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离子电视机功耗是不是较高

是的,标的是平均功率150W,实际的没测,但我觉得应该不会低。

网友:
一般是机内温度高被“烟”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