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个米家床头灯MJCTD01YL-发财小电容

楼主(2024-03-18):
小米的床头灯,型号MJCTD01YL,问题就是插电没反应

形状就是这个样子

主要参数,好家伙2017年的产品,6年多了

拆开主要部件都集成在一块板子上

凭着感觉量了下保险和两个大点的电容,果然保险断了,电容短路,两颗一颗一颗翘了,还是运气不够好,第二次才找到坏了,
之后保险连锡测试,正常点亮,功能正常,收工。

网友:
似乎这种电容出问题概率挺高的。

网友:
发财小电容

网友:
哈哈,发现小电容都难

网友:
好像是电源输出的电容

网友:
这电容经常容易坏的

网友:
国产电容寿命确实短些。

网友:
这电容容易坏

网友:
几分钱一个,更换就好了

网友:
发现很多小东西都是电容坏掉了,这个小东西这么不抗事吗

网友:
难道不是自恢复保险?

网友:
其实这是计划性报废

网友:
应该焊下来

网友A:
有个米家装3节5号电池的人体感应灯,当初99块钱买了3个套装,有一个用了一年之后耗电超快,换新电池不到半个月就没电了。吃了6节碱性电池之后才感觉是故障了,拆开接可调电源,发现有一个发财电容漏电。直接铲掉,耗电问题解决,又服役了好几年了,还在工作。

网友:
要不怎么叫发财小电容呢!

网友:
连个名字都起得那么好

网友:
强如苹果,陶瓷电容也容易坏,原因不在着东西不行,而是用得台多了,苹果手机里面各种滤波小电容少说上百个,不良率瞬间被放大。

网友:
不错,还能在用几年,保险最好还是加上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米家装3节5号电池的人体感应灯,当初99块钱买了3个套装,有一个用了一年之后耗电超快,换新电池不到半 ...

加手电反向开关最好,物理断电避免功耗问题。我的f928充电风扇,测试电容都没事,Nmos发热漏电,从保护板拆mos换上。楼主灯头驱动板用料好,开关降压方案,好于7135和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