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车子的节气门

楼主(2024-03-18):
发现车子冷车发动起来有点抖,气温低的时候抖得尤其明显。清洗进气道积碳,清洗喷油咀等折腾了一通,略有改善,但还是没解决。后来又去找地方做了干冰缸内清洗,在内窥镜的检视下,活塞顶部由漆黑变得锃亮,这干冰清洗确实效果不错。不过,车子抖还是没彻底解决。

再后来怀疑到节气门,把节气门拆开看了一下,发现滑动电阻在怠速点附近的电阻膜有明显磨损的痕迹,想靠清洁电位器的办法已经无效了。没办法,换了个新节气门,困扰很久的冷车抖动终于解决掉了。

节气门全貌

节气门控制部分是全密封的,用电磨切了几个口子,把盖子打开。里面能看到电机及齿轮组,还有个螺旋状的弹簧圈是用来回位的:

箭头指的地方就是已磨损的电阻膜,没法修复了。车子里程大概是十三四万,节气门就挂掉了。这个电阻膜的耐磨性不大好啊,也不知是不是有机膜。

网友:
又要破费了

网友A:
哪个厂家的节气门,这个是计划性报废了吧?

网友:
看看是普遍现象还是个例

网友:
到没到寿命周期?!!!

网友:
浪费了其实能完整打开就可以修,下面那个电阻片子厚的很用细沙子打磨了可以继续用的,你看看重庆的出租车百多万公里没几个换这玩意儿的

网友:
电子节气门就是容易出现这问题,以前的拉线节气门就不会有这个毛病

网友B:
干脆把传统机构全部去掉,一根拉索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是计划性报废

网友:
看着结构还挺复杂的

网友C:
我和老兄一个毛病,表现应该有怠速不稳吧?但是我没搞老兄前面这些措施,因为我猜测大概率是节气门的问题,另外缸内除炭要慎重,有时候容易造成缸体拉伤

碳膜的响应快,就是容易接触不良,我后来换的副厂拆了看,改成非接触式的,估计是霍尔结构,不知道是设计原因还是结构原因,油门响应速度相对原装的慢了一点,不过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厂家的节气门,这个是计划性报废了吧?

是道奇的,这个车是整车进口。
可能是个案,这个车的一些通病在车友交流中是知道的,节气门磨坏的没怎么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老兄一个毛病,表现应该有怠速不稳吧?但是我没搞老兄前面这些措施,因为我猜测大概率是节气门的问题, ...

初期是怠速不稳,后来越来越严重,走在路上有时油门也会不稳。
干冰除碳很安全的,就是用气流吹出碎干冰颗粒来粉碎积碳,干冰会完全气化无残留。这种方法以前是用在机械行业清洗模具的,后来引入汽修行业来除积碳。我觉得是目前最好的一种除碳方法。

网友:
节气门看着不简单,换新的省事儿

网友:
这是一体的,有的是分开的,只换电阻部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脆把传统机构全部去掉,一根拉索解决问题。

这个不行,要经过ECU控制的

网友:
润滑脂都省了

楼主:
某宝找了一圈,原厂的卖一千三左右,国产替代卖三百多。买了个国产的自己换上,已经跑了几W公里了,目前看起来还正常。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我的9万多公里了。看样子还能坚持3万多公里

网友:
拆的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