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首拆? 沃尔惠 AS5 骨传导摩托车头盔蓝牙耳机拆解

楼主(2024-03-18):
偶得一个新鲜玩意,某宝查到这是个蓝牙耳机,卖的还挺贵,作为数码人,先拆为敬。
先看个外观展示短视频,不是用过的人,根本看不出来这玩意会是个蓝牙耳机。

先看下广告介绍,引用来的图片

介绍看完了,准备开拆

安装支架和主机是可以分开的,有个卡销设计,按下旋转才能取下,可以避免振动脱落

底部双面胶是粘在头盔上的,中心灰色橡胶是喇叭振膜,直接与头盔表面紧密接触,让整个头盔变成喇叭振膜

然后这个充电口稍微有点过时了,可能这个产品是产几年开发出来的

俯视特写

仰视特写

支架卡销 左边没按下状态,右边为按下解锁状态

不用工具的情况下可以分成三块,左边是多功能按钮,中间主机,右边安装支架

主机内侧有三个胶塞,下面是三个螺丝

拆掉螺丝可以分开上下壳,中间有密封圈,确实是防水设计,两个电池呈V字形布置,对称结构看着比较舒服

取出主板 电池和喇叭都是用连接器设计,方便生产组装以及后续维护

两个电池都是200mah,和介绍里写的400mah容量对的上。

蓝牙芯片用提高通QCC3003方案  官方芯片介绍https://www.qualcomm.com/product ... c3003#Documentation
这比山寨厂用的杰理芯片良心多了,性能也好很多

虽然是过时的usb接口,但这个接口设计比较可靠,总共设计了6个插孔固定引脚,双层金属外壳设计,保障经常插拨不会松动

多功能按键是个拨轮按钮,可以左右转动和按压,转轴根部套了密封圈,防止漏水,按键右边的是功放芯片
HT6873是一款高保真超低EMI的,具有防削顶失真功能的单声道免滤波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在5V电源,10% THD+N,4Q负载条件下,输出3.5W高功率,在各类音频终端应用中维持高效率并提供AB类放大器高保真、低噪声的性能

25Q16 4M的SPI FLASH

sgm gad8  没找到具体芯片型号,通过观察电路可知,这是一个充电管理芯片,和tp4057类似,只是封装不同,电流也是可以通过电阻编程的

这个是蓝牙天线了,32.*1.6mm的贴片天线,其实这个只能算是天线的一部分,这种天线的应用是整个主板作为天线来用的。

喇叭不能无损拆下,内侧

外侧

透光用的装饰条,缝隙涂了环氧树胶胶,防水做到位了

转轮,黄色装饰圈是用螺丝与外层连接在一起的

全家福来一张

连接手机

设备详情

开机视频

由于麦克风没有一起收来,因故只有主机拆解部分,看厂家介绍,麦克风是通过usb充电口连接的,也就是说充电的时候不能打电话,只能听音乐。

end

谢谢围观 打分 收藏,欢迎指正!

楼下放芯片资料

楼主:
HT6873——6W高保真超低EMI防削顶单声道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概述:
HT6873是一款高保真超低EMI的,具有防削顶失真功能的单声道免滤波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在5V电源,10% THD+N,4Q负载条件下,输出3.5W高功率,在各类音频终端应用中维持高效率并提供AB类放大器高保真、低噪声的性能。
AROC 辐射和传导干扰 抑制 电路 使HT6873具有优异的全带宽低辐射性能,在不加辅助滤波设计、输出喇叭线长20cm时的辐射水平远在FCC Part15 Class B 标准之下。
HT6873的防削顶失真功能可检测并抑制由于音乐、语音信号幅度过大或电池电压下降所引起的输出削顶失真(破音),显著提高音质,创造舒适的听音享受,并保护扬声器免受过载损坏。针对不同需求,防削顶具有ACF-1和ACF-2两种模式,分别对应约3%和10%最人THD+N,同时芯片具有ACF-Off 模式。
HT6873输出无需滤波网络,极少的外部元器件节省了系统空间和成本,是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
此外,HT6873内置的关断功能使待机电流最小化,还集成了过流保护、过温保护和欠压异常保护等功能

特征:
降低内阻和热耗的EDMA专利技术,极大提升了
输出功率和产品可靠性
Po=3.5 W (Vo=5.0V, R=42,THD+N=10%)
Po=3.0 W (VDD=3.7V, RL=2Q, THD+N=10%)
Po=6.0 W(VDD=5.0V,RL=2Q+33uH,THD+N=10%)
优异的全带宽EMI抑制性能
a) 独创的主动边沿控制专利(AROC,Active edgeRinging and Overshoot Control circuitry)
b) 辐射水平远在FCC Part15 Class B 标准之下;
c)对系统中不同频段无线通信敏感模块无干扰如FM、CMMB、GSM、CDMA和Bluetooth等:
d) 减小了辐射和传导干扰,降低了系统设计难度高保真,THD+N=0.1%(R=4Q,Po=1W,f=1kHz)
全低噪应用,高信噪比
防削顶失真功能(Anti-Clipping Function,ACF)
卓越的“咔嗒-噼噗”(Click-Pop)噪声抑制性能
低关断电流: 0.1uA
免滤波器数字调制,直接驱动扬声器
过流、过热、欠压异常保护功能
无铅无卤绿色封装,SOP8L,SOP8L-PP

应用:
蓝牙音箱Wi-Fi音箱
智能音箱
便携式/USB音箱
智能家居
声霸
ipad/iphone/ipod docking

楼主:
高通QCC3003单芯片蓝牙5.0双模系统 具有第八代 cVc 噪声消除技术

Qualcomm高通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无线科技创新者,也是5G研发、商用与实现规模化的推动力量。高通公司致力于发明突破性的基础科技,变革了世界连接、计算和沟通的方式,并且高通将移动技术的优势带到汽车、物联网、计算等全新行业,开创人与万物能够顺畅沟通和互动的全新世界。

产品描述:
高通 QCC3003 SoC是一款单芯片蓝牙5.0双模系统,具有第八代 cVc 噪声消除技术,具有一个和两个麦克风输入;增强的GAIA,旨在与移动设备更好地通信;并具有用于配置和语音提示的外部QSPI闪存。

产品特征:
符合双模蓝牙5标准的无线电
旨在同时解决头戴式耳机/头戴式耳机和扬声器应用的变体
低功耗Qualcomm®Kalimba™DSP,在单
芯片解决方案中具有片上ROM和RAM,立体声编解码器,电池充电器,开关模式和线性稳压器以及LED驱动器
可定制的应用程序代码
访问诸如链路层和双模式拓扑(LLT / DMT),Qualcomm®aptX™,cVc噪声消除技术之类的技术
以更具成本效益的价格提供丰富的功能,用例和可编程性
与CSRA63xxx和CSRA64xxx系列产品的引脚兼容
支持OTA更新
集成Qualcomm TrueWireless立体声技术
Qualcomm®meloD™扩展音频处理:3D立体声加宽
SBC和AAC编解码器
通过支持应用程序映像和源代码,IDE和配置来缩短开发时间
更新了通用应用程序接口体系结构(GAIA)协议v3
数字信号处理器
产品技术指标:
DSP技术: Qualcomm®Kalimba™DSP
单片机
MCU时钟速度: 80MHz MCU
蓝牙
蓝牙版本:蓝牙5.0
蓝牙技术:双模蓝牙
蓝牙配置文件: AVRCPv1.5,A2DP v1.3,HFP v1.7
通用音频
音频技术: Qualcomm®cVc™音频技术
音频播放
通道输出:立体声
声音录制
麦克风: 1个数字麦克风
记忆
闪存:最大64 MB外部闪存
接口
支持的接口: I²S,SPDIF,USB 2.0,USB 3.0
封装类型: BGA,QFN
间距:0.4mm间距,0.5mm间距
尺寸: 5.5 x 5.5 x 1毫米,6.0 x 6.0 x 0.6毫米

网友:
骨传导对听力不好的人有效吗

网友:
戴着头盔就严重降低对周围环境的感知

网友:
原来是头盔上的

网友:
有机会也要买一台

网友:
刚看时还以为是个音箱的桌面调节钮呢,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做工很不错,骑行够用

网友:
戴头盔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一看就不便宜啊

网友:
看做工很不错

网友:
看原理就是振动传导,不应该叫骨传导,应该叫敲头盔传导

网友:
一看就是贵

网友:
不错,骨传导的快

网友:
喇叭是什么样的

网友:
喇叭就是个共振喇叭,让头盔响的吧!

网友:
肯定价格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