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STC8H PWM呼吸灯

楼主(2024-03-18):
IC型号是STC8H8K64U
主要参考了例程,原板的灯不太亮,我把输出改到P1口了,由于P1.2没有,所以是不亮的
效果如下

楼主:
代码如下:
主函数:非常简洁

//STC8H8K64U
#include <STC8h.h>
#include "gpio.h"
#include "time_init.h"
#include "pwm.h"

void main()
{
        gpio_init();
        time0_init();
        pwm_init();
    while (1)
    {
    }
}

gpio函数,只用到P1口和P5口
#include <stc8h.h>

void gpio_init()
{
    P_SW2 |= 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    P2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

定时器0和中断函数
#include <STC8h.h>
#include "pwm.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U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time0_reload (main_fosc / 2000)        //time0中断频率  次/秒

void time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AUXR = 0x80;  //1000 0000 t0x12 为 1 1T mode 16位自重载
        TH0=(u8)((65536UL-time0_reload)/256);        //
        TL0=(u8)((65536UL-time0_reload)%256);         //
        ET0=1;        //
        TR0=1;        //定时器0开始
        EA=1;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if(PWM1_Flag==0)
    {
        PWM1_Duty++;
        if(PWM1_Duty > PWM_PERIOD) PWM1_Flag = 1;
    }
    else
    {
        PWM1_Duty--;
        if(PWM1_Duty <= 0) PWM1_Flag = 0;
    }

    if(PWM2_Flag==0)
    {
        PWM2_Duty++;
        if(PWM2_Duty > PWM_PERIOD) PWM2_Flag = 1;
    }
    else
    {
        PWM2_Duty--;
        if(PWM2_Duty <= 0) PWM2_Flag = 0;
    }

    if(PWM3_Flag==0)
    {
        PWM3_Duty++;
        if(PWM3_Duty > PWM_PERIOD) PWM3_Flag = 1;
    }
    else
    {
        PWM3_Duty--;
        if(PWM3_Duty <= 0) PWM3_Flag = 0;
    }

    if(PWM4_Flag==0)
    {
        PWM4_Duty++;
        if(PWM4_Duty > PWM_PERIOD) PWM4_Flag = 1;
    }
    else
    {
        PWM4_Duty--;
        if(PWM4_Duty <= 0) PWM4_Flag = 0;
    }

    update_pwm();
}

PWM函数
#include <stc8h.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16 PWM1_Duty=0;
u16 PWM2_Duty=0;
u16 PWM3_Duty=0;
u16 PWM4_Duty=0;
u16 PWM_PERIOD=1000;  //设置周期值

bit PWM1_Flag;
bit PWM2_Flag;
bit PWM3_Flag;
bit PWM4_Flag;

void pwm_init()
{
        PWMA_CCER1 = 0x00; //写 CCMRx 前必须先清零 CCxE 关闭通道
    PWMA_CCER2 = 0x00;
    PWMA_CCMR1 = 0x68; //通道模式配置
    PWMA_CCMR2 = 0x68;
    PWMA_CCMR3 = 0x68;
    PWMA_CCMR4 = 0x68;
    PWMA_CCER1 = 0x55;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PWMA_CCER2 = 0x55;

    PWMA_ARRH = (u8)(PWM_PERIOD >> 8); //设置周期时间  高8位
    PWMA_ARRL = (u8)PWM_PERIOD;                  //低8位

    PWMA_ENO = 0x00;  //使能输出
        PWMA_ENO = 0xff;        //1111 1111        1p 1n 2p 2n 3p 3n 4p 4n

    PWMA_PS = 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P1.0 1.1 1.2 1.3 1.4 1.5 1.6 1.7

    PWMA_BKR = 0x80; //使能主输出
    PWMA_CR1 |= 0x01; //开始计时
}

void update_pwm()
{
    PWMA_CCR1H = (u8)(PWM1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1L = (u8)(PWM1_Duty);
    PWMA_CCR2H = (u8)(PWM2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2L = (u8)(PWM2_Duty);
    PWMA_CCR3H = (u8)(PWM3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3L = (u8)(PWM3_Duty);
    PWMA_CCR4H = (u8)(PWM4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4L = (u8)(PWM4_Duty);
}

网友A:
大家都在努力 着,一代又一代的技术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在努力 着,一代又一代的技术人员

我是纯业余,小白,因之前一时冲动买了块学习板就硬着头皮学了,我都是看着例程,对着文档一个一个查,太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纯业余,小白,因之前一时冲动买了块学习板就硬着头皮学了,我都是看着例程,对着文档一个一个查,太 ...

佩服! 我也想学,但是基础太差,学不会。

网友:
效果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 我也想学,但是基础太差,学不会。

STC89C52是最简单的,买一块学习板,电路不用去考虑,照着便程从点亮LED开始,理解一个后再去学其它的

网友:
编程水平这么高了,不算小白了。

楼主:
这是以前用STC89C52写的呼吸灯效果,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9796-1-1.html
STC89C52是同时亮同时暗
STC8H8K64U是同一组PWM互补输出,效果就是同一组一个亮另一个就暗

网友:
加油,枯燥的日子等着你呢,哈哈哈

网友:
/* --- Web: www.STCAI.com ---------------------------------------------*/
/* --- BBS: www.STCAIMCU.com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  功能说明    **************

本例程基于STC8H8K64U为主控芯片的实验箱9进行编写测试,STC8H系列芯片可通用参考.

高级PWM定时器 PWM1P/PWM1N,PWM2P/PWM2N,PWM3P/PWM3N,PWM4P/PWM4N 每个通道都可独立实现PWM输出,或者两两互补对称输出.

8个通道PWM设置对应P6的8个端口.

通过P6口上连接的8个LED灯,利用PWM实现呼吸灯效果.

PWM周期和占空比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设置,最高可达65535.

下载时, 选择时钟 24MHZ (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

******************************************/

#include "stc8h.h"       //包含此头文件后,不需要再包含"reg51.h"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用户定义宏 ***********************************/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1000))       //Timer 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

/*****************************************************************************/

#define PWM1_1      0x00        //P:P1.0  N:P1.1
#define PWM1_2      0x01        //P:P2.0  N:P2.1
#define PWM1_3      0x02        //P:P6.0  N:P6.1

#define PWM2_1      0x00        //P:P1.2/P5.4  N:P1.3
#define PWM2_2      0x04        //P:P2.2  N:P2.3
#define PWM2_3      0x08        //P:P6.2  N:P6.3

#define PWM3_1      0x00        //P:P1.4  N:P1.5
#define PWM3_2      0x10        //P:P2.4  N:P2.5
#define PWM3_3      0x20        //P:P6.4  N:P6.5

#define PWM4_1      0x00        //P:P1.6  N:P1.7
#define PWM4_2      0x40        //P:P2.6  N:P2.7
#define PWM4_3      0x80        //P:P6.6  N:P6.7
#define PWM4_4      0xC0        //P:P3.4  N:P3.3

#define ENO1P       0x01
#define ENO1N       0x02
#define ENO2P       0x04
#define ENO2N       0x08
#define ENO3P       0x10
#define ENO3N       0x20
#define ENO4P       0x40
#define ENO4N       0x80

#define PWM_PERIOD  1023    //设置周期值

/*************  本地变量声明    **************/
bit B_1ms;          //1ms标志

u16 PWM1_Duty;
u16 PWM2_Duty;
u16 PWM3_Duty;
u16 PWM4_Duty;

bit PWM1_Flag;
bit PWM2_Flag;
bit PWM3_Flag;
bit PWM4_Flag;

void UpdatePwm(void);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_SW2 |= 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P0M1 = 0x30;   P0M0 = 0x30;   //设置P0.4、P0.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1M1 = 0x30;   P1M0 = 0x30;   //设置P1.4、P1.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2M1 = 0x3c;   P2M0 = 0x3c;   //设置P2.2~P2.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3M1 = 0x50;   P3M0 = 0x50;   //设置P3.4、P3.6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4M1 = 0x3c;   P4M0 = 0x3c;   //设置P4.2~P4.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5M1 = 0x0c;   P5M0 = 0x0c;   //设置P5.2、P5.3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6M1 = 0xff;   P6M0 = 0xff;   //设置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WM1_Flag = 0;
    PWM2_Flag = 0;
    PWM3_Flag = 0;
    PWM4_Flag = 0;

    PWM1_Duty = 0;
    PWM2_Duty = 256;
    PWM3_Duty = 512;
    PWM4_Duty = 1024;

    //  Timer0初始化
    AUXR = 0x80;    //Timer0 set as 1T, 16 bits timer auto-reload,
    TH0 = (u8)(Timer0_Reload / 256);
    TL0 = (u8)(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TR0 = 1;    //Tiner0 run

    PWMA_CCER1 = 0x00; //写 CCMRx 前必须先清零 CCxE 关闭通道
    PWMA_CCER2 = 0x00;
    PWMA_CCMR1 = 0x68; //通道模式配置
    PWMA_CCMR2 = 0x68;
    PWMA_CCMR3 = 0x68;
    PWMA_CCMR4 = 0x68;
    PWMA_CCER1 = 0x55;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PWMA_CCER2 = 0x55;

    PWMA_ARRH = (u8)(PWM_PERIOD >> 8); //设置周期时间
    PWMA_ARRL = (u8)PWM_PERIOD;

    PWMA_ENO = 0x00;
    PWMA_ENO |= ENO1P;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1N;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2P;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2N;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3P;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3N;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4P;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4N; //使能输出

    PWMA_PS = 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WMA_PS |= PWM1_3; //选择 PWM1_3 通道
    PWMA_PS |= PWM2_3; //选择 PWM2_3 通道
    PWMA_PS |= PWM3_3; //选择 PWM3_3 通道
    PWMA_PS |= PWM4_3; //选择 PWM4_3 通道

    PWMA_BKR = 0x80; //使能主输出
    PWMA_CR1 |= 0x01; //开始计时

    P40 = 0;                //给LED供电
    EA = 1;     //打开总中断

    while (1)
    {
    }
}

/********************** Timer0 1ms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if(!PWM1_Flag)
    {
        PWM1_Duty++;
        if(PWM1_Duty > PWM_PERIOD) PWM1_Flag = 1;
    }
    else
    {
        PWM1_Duty--;
        if(PWM1_Duty <= 0) PWM1_Flag = 0;
    }

    if(!PWM2_Flag)
    {
        PWM2_Duty++;
        if(PWM2_Duty > PWM_PERIOD) PWM2_Flag = 1;
    }
    else
    {
        PWM2_Duty--;
        if(PWM2_Duty <= 0) PWM2_Flag = 0;
    }

    if(!PWM3_Flag)
    {
        PWM3_Duty++;
        if(PWM3_Duty > PWM_PERIOD) PWM3_Flag = 1;
    }
    else
    {
        PWM3_Duty--;
        if(PWM3_Duty <= 0) PWM3_Flag = 0;
    }

    if(!PWM4_Flag)
    {
        PWM4_Duty++;
        if(PWM4_Duty > PWM_PERIOD) PWM4_Flag = 1;
    }
    else
    {
        PWM4_Duty--;
        if(PWM4_Duty <= 0) PWM4_Flag = 0;
    }

    UpdatePwm();
}

//========================================================================
// 函数: UpdatePwm(void)
// 描述: 更新PWM占空比.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2-11-22
//========================================================================
void UpdatePwm(void)
{
    PWMA_CCR1H = (u8)(PWM1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1L = (u8)(PWM1_Duty);
    PWMA_CCR2H = (u8)(PWM2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2L = (u8)(PWM2_Duty);
    PWMA_CCR3H = (u8)(PWM3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3L = (u8)(PWM3_Duty);
    PWMA_CCR4H = (u8)(PWM4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4L = (u8)(PWM4_Duty);
}

网友:
本例程基于STC8H8K64U核心实验板(开天斧)进行编写测试。

高级PWM定时器 PWM1P/PWM1N,PWM2P/PWM2N,PWM3P/PWM3N,PWM4P/PWM4N 每个通道都可独立实现PWM输出,或者两两互补对称输出.

8个通道PWM设置对应P2的8个端口.

通过P2口上连接的8个LED灯,利用PWM实现呼吸灯效果.

PWM周期和占空比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设置,最高可达65535.

此外程序演示两种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的方法:
1. 通过每1毫秒执行一次“KeyResetScan”函数,实现长按P3.2口按键触发MCU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
   (如果不希望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的话,可在复位代码里将 IAP_CONTR 的bit6清0,选择复位进用户程序区)
2. 通过加载“stc_usb_hid_8h.lib”库函数,实现使用STC-ISP软件发送指令触发MCU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并自动下载。
3. 如果data空间不够,可将Memory Model设为Large模式,然后使用“stc_usb_hid_8h_xdata.lib”库函数。

下载时, 选择时钟 24MHZ (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

******************************************/

#include "../comm/STC8h.h"  //包含此头文件后,不需要再包含"reg51.h"头文件
#include "../comm/usb.h"     //USB调试及复位所需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 用户定义宏 ***********************************/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1000))       //Timer 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

/*****************************************************************************/

#define PWM1_1      0x00        //P:P1.0  N:P1.1
#define PWM1_2      0x01        //P:P2.0  N:P2.1
#define PWM1_3      0x02        //P:P6.0  N:P6.1

#define PWM2_1      0x00        //P:P1.2/P5.4  N:P1.3
#define PWM2_2      0x04        //P:P2.2  N:P2.3
#define PWM2_3      0x08        //P:P6.2  N:P6.3

#define PWM3_1      0x00        //P:P1.4  N:P1.5
#define PWM3_2      0x10        //P:P2.4  N:P2.5
#define PWM3_3      0x20        //P:P6.4  N:P6.5

#define PWM4_1      0x00        //P:P1.6  N:P1.7
#define PWM4_2      0x40        //P:P2.6  N:P2.7
#define PWM4_3      0x80        //P:P6.6  N:P6.7
#define PWM4_4      0xC0        //P:P3.4  N:P3.3

#define ENO1P       0x01
#define ENO1N       0x02
#define ENO2P       0x04
#define ENO2N       0x08
#define ENO3P       0x10
#define ENO3N       0x20
#define ENO4P       0x40
#define ENO4N       0x80

#define PWM_PERIOD  1023    //设置周期值

/*************  本地变量声明    **************/
bit B_1ms;          //1ms标志

u16 PWM1_Duty;
u16 PWM2_Duty;
u16 PWM3_Duty;
u16 PWM4_Duty;

bit PWM1_Flag;
bit PWM2_Flag;
bit PWM3_Flag;
bit PWM4_Flag;

//USB调试及复位所需定义
char *USER_DEVICEDESC = NULL;
char *USER_PRODUCTDESC = NULL;
char *USER_STCISPCMD = "@STCISP#";                      //设置自动复位到ISP区的用户接口命令

//P3.2口按键复位所需变量
bit Key_Flag;
u16 Key_cnt;

void UpdatePwm(void);
void KeyResetScan(void);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_SW2 |= 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RSTFLAG |= 0x04;   //设置硬件复位后需要检测P3.2的状态选择运行区域,否则硬件复位后进入USB下载模式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WM1_Flag = 0;
    PWM2_Flag = 0;
    PWM3_Flag = 0;
    PWM4_Flag = 0;

    PWM1_Duty = 0;
    PWM2_Duty = 256;
    PWM3_Duty = 512;
    PWM4_Duty = 1024;

    //USB调试及复位所需代码-----
    P3M0 &= ~0x03;
    P3M1 |= 0x03;
    IRC48MCR = 0x80;
    while (!(IRC48MCR & 0x01));
    usb_init();
    //-------------------------

    //  Timer0初始化
    TMOD &= 0xf0;//16 bits timer auto-reload
    AUXR |= 0x80;//Timer0 set as 1T
    TH0 = (u8)(Timer0_Reload / 256);
    TL0 = (u8)(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TR0 = 1;    //Tiner0 run

    PWMA_CCER1 = 0x00; //写 CCMRx 前必须先清零 CCxE 关闭通道
    PWMA_CCER2 = 0x00;
    PWMA_CCMR1 = 0x68; //通道模式配置
    PWMA_CCMR2 = 0x68;
    PWMA_CCMR3 = 0x68;
    PWMA_CCMR4 = 0x68;
    PWMA_CCER1 = 0x55;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PWMA_CCER2 = 0x55;

    PWMA_ARRH = (u8)(PWM_PERIOD >> 8); //设置周期时间
    PWMA_ARRL = (u8)PWM_PERIOD;

    PWMA_ENO = 0x00;
    PWMA_ENO |= ENO1P;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1N;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2P;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2N;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3P;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3N;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4P;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4N; //使能输出

    PWMA_PS = 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WMA_PS |= PWM1_2; //选择 PWM1_2 通道
    PWMA_PS |= PWM2_2; //选择 PWM2_2 通道
    PWMA_PS |= PWM3_2; //选择 PWM3_2 通道
    PWMA_PS |= PWM4_2; //选择 PWM4_2 通道

    PWMA_BKR = 0x80; //使能主输出
    PWMA_CR1 |= 0x81; //ARR预装载,开始计时

    IE2 |= 0x80;   //IE2相关的中断位操作使能后,需要重新设置EUSB
    EA = 1;     //打开总中断

    while (1)
    {
        if (bUsbOutReady) //USB调试及复位所需代码
        {
//            memcpy(UsbInBuffer, UsbOutBuffer, 64);      //原路返回, 用于测试HID
//            usb_IN();

            usb_OUT_done();
        }
    }
}

/********************** Timer0 1ms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if(!PWM1_Flag)
    {
        PWM1_Duty++;
        if(PWM1_Duty > PWM_PERIOD) PWM1_Flag = 1;
    }
    else
    {
        PWM1_Duty--;
        if(PWM1_Duty <= 0) PWM1_Flag = 0;
    }

    if(!PWM2_Flag)
    {
        PWM2_Duty++;
        if(PWM2_Duty > PWM_PERIOD) PWM2_Flag = 1;
    }
    else
    {
        PWM2_Duty--;
        if(PWM2_Duty <= 0) PWM2_Flag = 0;
    }

    if(!PWM3_Flag)
    {
        PWM3_Duty++;
        if(PWM3_Duty > PWM_PERIOD) PWM3_Flag = 1;
    }
    else
    {
        PWM3_Duty--;
        if(PWM3_Duty <= 0) PWM3_Flag = 0;
    }

    if(!PWM4_Flag)
    {
        PWM4_Duty++;
        if(PWM4_Duty > PWM_PERIOD) PWM4_Flag = 1;
    }
    else
    {
        PWM4_Duty--;
        if(PWM4_Duty <= 0) PWM4_Flag = 0;
    }

    UpdatePwm();
    KeyResetScan();   //P3.2口按键触发软件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不需要此功能可删除本行代码
}

//========================================================================
// 函数: UpdatePwm(void)
// 描述: 更新PWM占空比.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2-11-22
//========================================================================
void UpdatePwm(void)
{
    PWMA_CCR1H = (u8)(PWM1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1L = (u8)(PWM1_Duty);
    PWMA_CCR2H = (u8)(PWM2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2L = (u8)(PWM2_Duty);
    PWMA_CCR3H = (u8)(PWM3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3L = (u8)(PWM3_Duty);
    PWMA_CCR4H = (u8)(PWM4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4L = (u8)(PWM4_Duty);
}

//========================================================================
// 函数: void delay_ms(u8 ms)
// 描述: 延时函数。
// 参数: ms,要延时的ms数, 这里只支持1~255ms. 自动适应主时钟.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22-6-3
// 备注:
//========================================================================
void delay_ms(u8 ms)
{
    u16 i;
    do{
        i = MAIN_Fosc / 10000;
        while(--i);   //10T per loop
    }while(--ms);
}

//========================================================================
// 函数: void KeyResetScan(void)
// 描述: P3.2口按键长按1秒触发软件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22-6-11
// 备注:
//========================================================================
void KeyResetScan(void)
{
    if(!P32)
    {
        if(!Key_Flag)
        {
            Key_cnt++;
            if(Key_cnt >= 1000)                //连续1000ms有效按键检测
            {
                Key_Flag = 1;                //设置按键状态,防止重复触发

                USBCON = 0x00;      //清除USB设置
                USBCLK = 0x00;
                IRC48MCR = 0x00;

                delay_ms(10);
                IAP_CONTR = 0x60;   //触发软件复位,从ISP开始执行
                while (1);
            }
        }
    }
    else
    {
        Key_cnt = 0;
        Key_Flag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