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大家推荐一个,合适的电脑配置。

楼主(2024-03-18):
我的电脑配置情况是这样的:

1主板:技嘉B75 D3V
2CPU:  Xeon  E3  1230 V2
3内存:三星 8G  (4GX2)
4系统硬盘: 三星 SSD860  EVO 250G
显卡:gtx  1060  3GB
现在因主板出了点小问题,是USB3.0接口损坏。其它不影响。
我想就升升级吧。请大家出出主意。本人平时不常玩游戏。 主要是上网浏览,视频,办公等。

网友:
不经常用USB3拷贝大文件,没必要换,还能坚持几年。

网友:
你买个USB扩展卡好了

网友:
建议单独购买一块PCI-E的扩展板插入即可,也就十几块钱的事。一般有四个3.0的接口

网友:
咸鱼找dell 的pcie 转usb3.0 的卡。虽然只有两口。 。但好歹也是品牌。。哈哈

网友:
如果只是USB口问题,买一个HUB会不会更经济一些

网友:
换个主板就行,

网友:
I3 9100F 现在非常便宜.配个主板.用上原来的的显卡和硬盘比较合适.别换主板了]

网友:
看视频性能还是要留有余量方便以后看4k视频现在可能12代i3搭配h610性价比高些。

网友:
e3 1220v6  b250改

网友:
这个配置硬件配置升级基本到头了,USB坏了,就使用扩展口。还有内存升级16G有惊喜。这个可以考虑反正便宜

网友:
前几天刚换一台铭瑄终结者B760M D5+12490F(没必要12400F即可),U板1666大米;6000MHz DDR5 8G*2,360大米。

由于支持USB3.2gen2*2扩展,又买来一根线26大米,顺利用上PCI-E5.0; 3条4.0的M.2,2个USB3.2@10G,1个USB3.2gen2*2(20G)C口。

其他ARGB啥的该有都有,跑FPU狠心75W,封装86W的样子,温度略高60多,主要是主板不支持调节风扇起转温度。其他便宜些的主板倒支持调节,奇怪。

网友:
这两天碰见一个同款主板,所有usb口损坏不识别。

网友:
这配置用用还可以的,买个主板几十块钱,我都闲着一块b75主板,方正 宏基B75H2-AM2 B75

网友:
升级建议amd 5700x左右,7800x,或者英特尔12100,12400平台,内存16gx2

网友:
这个再升级就去花钱买个pci的usb3扩展卡吧

网友:
没什么好升级的,只能整套换

网友:
如果现在这个配置够用,那就直接淘一块原装拆机的B75主板换了就行…… 不到一张红纸头

网友:
按楼主的需求,无刚需U3,没必要换,可以加内存

我的板U已经12年了,其它7788的也基本10年左右,一直想换,但没找到理由,我和楼主的用途差不多
就视频来说,这个配置要看真4K8K确实不行,但平时1080/假4K之类足够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