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两块联想笔记本电池(型号L11M6Y01)

楼主(2024-03-18):
一、联想Thailand 泰国工厂2013年2月生产的,锂电池型号L11M6Y01(3INR19/65-2),标称10.8V,48Wh,4400mAh。

外观1

外观1

保护板正面:

保护板正面

保护板正面

保护板背面:

保护板背面

保护板背面

六节电芯,型号为:SANYO UR18650A R06A。两并三串,所以实际上电池组是11.1V、4400mAh。

电池组

电池组

电池组正面

电池组正面

二、联想Thailand 泰国工厂2012年11月生产的,锂电池型号L11M6Y01(3ICR19/65-2),标称10.8V,4.4Ah,48Wh。

LG-外观

LG-外观

开拆。

LG-拆

LG-拆

所料壳比上一款软很多,一把平口螺丝刀,戴上手套很容易拆开。

LG-拆1

LG-拆1

电池组固定胶相比上一款差一些。

LG-拆2

LG-拆2

六节电芯,型号为:LGDAS31865。两并三串,因为电池本体上没有标容量,查这个型号都说容量是1100mAh。后续我用容量测试仪测一下再说吧。

两个电池组内部对比:

获得12节无保护板的18650,和两块电池保护板。

网友:
这种锂电池相对还是安全的

网友:
不错,三洋大红袍锂电池

网友:
家里好几百节18650,感觉像不定时炸弹

网友:
听说保护板断电就锁死不能用了,只有电池可以利用。

网友:
测测内阻,要是电池不行了留着价值不大

网友:
换电芯不如直接买电池,自己的经验总结

网友:
保护板肯定锁了,需要软件才可以解锁。电池不错,不知道还剩多少容量。

网友:
保护板能利用一下吗?

网友:
太多了也是烦事,不知怎么用,还得要时不时拿出来充电~

网友:
锂电的灵魂就在保护板,那么多年了,好像没怎么听说笔记本用着着火了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电池都有锁,只能拆电芯。

网友:
有卖18650的吗 我需要4-5节 M币兑换

网友:
我手里也有拆机的十几节18650

网友A:
差评,不是无损拆解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评,不是无损拆解啊...



这个结合面是超声波焊结,如果能无损拆开,我当然愿意,不过最后还是保证了两个电池组外壳完好,装回笔记本上了。

网友:
联想的蓝皮锂电芯最容易出现单体0V大内阻现象

网友:
三洋大红袍锂电池

网友:
拆下18650,可以做几个充电宝用。

网友:
想想这些18650怎么用吧,一节两节玩具上可以用,如果用它做电动车电池,又担心燃烧爆炸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