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解电容失效导致抽油烟机不工作

楼主(2024-03-18):
用了十多年的抽油烟机突然死机了一样,蜂鸣器一直响,且所有按键失效,只能拔电源。当插上电源线,蜂鸣器就响,拆下检查,发现2只25V470uf电解电容失效了,更换手中的25v330uf电容后,蜂鸣器不响了,为保险起见,并联2只330uf替换一只470uf。上机测试,抽油烟机再次工作庆幸

网友:
这种工频变压器的不应该呀,一般挂的都是阻容降压的,说明用料比较的差

网友A:
楼主厉害,直接找到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工作环境能战到现在已经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直接找到电容的问题

纯运气,而且有备件,用万用表电阻档充放电对比测试,区别很大,换上抱着试一试

网友:
看来还得准备一些电容备用
我平常 用红包撸了很多小螺丝,机丝和自攻螺丝

网友:
我家用了20多年的油烟机,由于经常使用左边的这个抽油烟,明显感到转速慢,最后也是换了一个电容才好的。它的线路极其简单,我连万用表都没用!

网友:
一并把那几个继电器也换了吧

网友B:
电容用esr表还是很好检测

网友C:
电解电容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中工作,故障率确实比较高。
很多场景为了成本极致考虑,也不可能给你用工业级器件。
我家的东西只要是失效的器件,更换的时候我都用的是工业级器件。

网友D:
我油烟机只是启动电容换个一次,其它正常

网友:
启动电容常坏,换一个相近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用esr表还是很好检测

谢谢,我去研究下csr,能捡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中工作,故障率确实比较高。
很多场景为了成本极致考虑,也不可能给你用工业级器 ...

十多年才坏,也算耐用了,工业级器件,对于个人业余的,能有几个备件就算很好了,更难工业级储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油烟机只是启动电容换个一次,其它正常

第一感觉,我也希望是启动电容问题,可是拆开电路板盒子,通电时发现是板子上的蜂鸣器逛叫,并不是电机启动不了时的杂音。所以才焊下电路板碰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