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室外扶手电梯安装随拍

楼主(2024-03-18):
小区北门车库正好在轻轨柱子这里。轻轨站在安装扶手电梯,顺便折了几张,但手机摄像头有问题,就当自带虚化使用。

一共4台,路对面2台已经快装好了。

下端已经摆放好,上端准备起吊。

下端已经摆好了。

起吊上端

下端,应该会做排水,机器与底部只有10CM左右。

补充内容 (2024-4-8 15:05):
电梯和步梯都会安装雨棚,不会淋雨,已经在安装中。

网友:
看起来手机摄像头没有问题
应该是你设置了什么
例如什么人像模式
或者是什么小人国模式
或者是什么移轴模式

网友:
手机设置问题,有些景深浅了。

网友:
像这样的放到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里面会腐蚀吧

网友:
这种扶梯安装在室外我觉得使用寿命会很很短

网友:
这扶梯防水真好

网友:
这玩意儿这么大个啊!

网友:
这玩意竟然是一体的,我一直以为也是一根根组装的。

网友:
一般下边还要再挖一个集水井连接,放潜污泵自动抽水。
这种斜梯好多都有露天的,定期检修,做好防锈蚀、润滑、防水就行

网友:
这个不会是露天的吧???

网友A:
小区在轻轨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区在轻轨边上?

是的,三四线区县了, 房价没影响。  这个轻轨换乘1次可直达重庆朝天门(洪崖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