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加闪迪MLC跑圈80G后掉速,应该很可以了吧

楼主(2024-03-18):
书接上回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786-1-1.html今天最后一个到了,七彩虹160G,好的,分区后就能用,开卡也成功,2258xt加闪迪MLC颗粒455897937E51跑圈80G后掉速,应该很可以了吧日常拷贝写入300M左右

楼主:
哈哈,良心上过意不去,又给卖家转了8块

网友A:
我有个七彩虹128G的,固定温度,嫌弃的要死,又懒的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七彩虹128G的,固定温度,嫌弃的要死,又懒的重开。

本着no zuo no die的原则,当然要折腾了,只要硬件没问题,随便折腾

网友:
果然赌赢了, 专业!

网友B:
这个SL300 160G我年前捡了一个坏的,开卡后很好用,就是容量太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SL300 160G我年前捡了一个坏的,开卡后很好用,就是容量太小了点

系统盘足够用了,存数据还是用机械保险

网友:
这才玩到80g slc盘,,还要多多努力呀,,58xt的终极天花板就是500 slc盘,,就是上两颗04t l06b颗粒,吃饱没事儿干已经做了几十个了放抽屉里睡大觉。

网友C:
15元包邮收的杂牌,2258XT+镁光测试片,速度也还可以,SLC高速缓存大概95G左右。另外这盘指定容量最大可以开295G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元包邮收的杂牌,2258XT+镁光测试片,速度也还可以,SLC高速缓存大概95G左右。另外这盘指定容量最大可以 ...

58xt无论配啥都是半容掉速,无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58xt无论配啥都是半容掉速,无解

缓外垃圾回收问题,边CG边写当然就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