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有人拆过发热毯的控制器吗?很无语

楼主(2024-03-18):
就是如图的控制器,养鱼、鼠、龟、鸟等等,现在又开始养刺猬了,无语

说刺猬怕冷,还拿回来一个发热毯,放在箱子里加热,就是一个塑料片加个控制器接220v,我感觉这东西很不安全,触电?着火?会不会把家给我烧了?

我看了下控制器是密封的,有拆过的吗?里面什么电路?是隔离式的吗?

另外大家抓老鼠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发现粘鼠板老鼠根本不上当,现在老鼠把花盆的菜吃完,开始刨土吃菜根,搞的花盆全部光秃秃的了,看来是要把菜搞断子绝孙,我简直无语了,老鼠还会吃树根的,真是极品。可惜刺猬不抓老鼠

网友:
还是弄盏白炽灯取暖吧

网友:
什么都养,就是不想养只狸花猫

网友A:
刺猬不是冬眠吗?找个差不多的地方就行吧,老鼠这东西十分可恨,粘鼠板不行的话,用捕鼠笼,捕鼠夹,还有养猫也可以吧,再不行就晚上布设电网,当然注意安全,

网友B:
这么喜欢养,那就索性再养只猫呗,最好是本土狸花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刺猬不是冬眠吗?找个差不多的地方就行吧,老鼠这东西十分可恨,粘鼠板不行的话,用捕鼠笼,捕鼠夹,还有养 ...

据说宠物刺猬不能冬眠,按你说的,我准备买个抓鼠笼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喜欢养,那就索性再养只猫呗,最好是本土狸花猫

猫狗这些坚决抵制养

网友:
索性再养只猫

网友C:
宠物刺猬是什么品种?10几天前还在绿化带里发现一个刺猬,估计刚冬眠出来,行动缓慢在枯叶里找吃的,当时外面温度只有几度。

网友:
唉,看看楼主把老鼠都饿成啥样了

网友:
应该不是隔离式,可控硅调压电路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宠物刺猬是什么品种?10几天前还在绿化带里发现一个刺猬,估计刚冬眠出来,行动缓慢在枯叶里找吃的,当时外 ...

不知道,南方野外没有刺猬,反正我是第一次看见刺猬,我一直以为刺猬和鸡一样大

网友:
老鼠超级恶心,我家窗台的植物,绿萝都被老鼠咬死完了的,然后就开始翻土。不得已把花盆全部丢掉了,用老鼠笼子挂花生米或者腊肉抓了好多只老鼠。

网友:
加热出一问题,家就没了

网友:
传说的迷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南方野外没有刺猬,反正我是第一次看见刺猬,我一直以为刺猬和鸡一样大 ...

刺猬冻不死,温度太低就躲土洞里不吃不动进入冬眠。加热是为了不让它冬眠和人互动。有老鼠就再养只猫
这个加热垫也有一个,是给热带鱼保温的。控制盒里估计是可控硅,和调光台灯一样吧。

网友:
老鼠也是与时俱进,越来越聪明了。

楼主:
回家仔细看,后盖面是螺丝的,当时没认真看,轻松打开,里面电位器是塑料的,也省钱到家了,没有悬念220v直连,有触电风险

网友:
与调光台灯上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