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钳型电流表是不是只能测交流

楼主(2024-03-18):
那种小型的手持钳型表,只能用在交流的场合,如果导线中是直流,就只有采取串接测量电流的办法吗?

网友:
买直流钳表啊,现在很便宜,都已经不是福禄克垄断时代了!

网友:
直流钳型电流表一般二百多吧,也不贵

网友:
有带直流测试的钳表,购买时注意选择。

网友:
带直流测试的钳表价高,最好买大牌,准确!

网友:
有直流钳表,价格也不贵。

网友:
直流电流钳表都能测交流电流,反过来不行

网友:
有2用的钳表

网友:
直流的会贵一些,不过感觉使用场景不是很多哎

网友:
有交流直流两用的,价格不一样

网友:
有带测直流的,就是贵些。

网友:
用的少有必要买吗?

网友:
直流钳表不贵,优利德有

网友:
我买了只用过一次 ,吃灰的工具。

网友:
交流的便宜,直流的贵点

网友:
不能看不能看,,看了还想买。。不能看

网友:
有直流钳表,但容易受地磁干扰,在每次测量前经常需要先对读数进行清零,然后再开始测量直流电流。

网友:
直流表比较鸡肋吧,都能直接算出来

网友:
测电流钳表虽然不是很准确,但大电流很方便,而且不用串入电路。霍尔电流检测能检测到直流电流,使用也很方便,就是接入前要清零,清零后不要移动位置,避免受到地磁场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