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剁手炬为电瓶车电量百分表+猪猪侠蓝牙超星五灵锁+A2智能充电器

楼主(2024-03-18):
别人送来一组饿死84V40A大锂电(救回来了,充进去近43ah电量,),上面有一个液晶的H52CUP电池电量计,觉得挺有意思。
淘宝搜了一下,推荐炬为的同类型仪表,决定试试看,25¥大洋。
电池包确实是饿死了,串灯泡从0开始充电,绕过蚂蚁保护板,最后发现电芯有漏电。

收到货,感觉跟上面那个长得几乎一毛一样,炬为抄袭吗。
一开始想把表装到电驴上,还要搞防水支架,算了,塞充电器上面,一样用。

三分钟开孔,仪表塞进去,焊接供电线

效果不错,表比充电器贵了哈哈哈哈,可以设定铅酸,铁锂和三元参数

正版的猪猪侠超星五灵锁,49¥大洋,娃的玩家,用了三四个月,战斗力数值经常归零,怀疑电池要耗尽了

三颗AG13纽扣电池,平时淘宝签到红包撸了不少,均价五分钱一颗。

顺便拆开看看这个高级玩具是如何联机对战的,原来是有蓝牙通讯,两个超星五灵锁距离10m以内可以对战,反正我觉得不值49¥

之前淘的Folomov  A2智能电池充电器,可以充镍氢镍镉锂电池等,结果被我接错把右边充电槽烧了,只能拆开修了

量下来U5这个MOS管挂了,型号是常见的9926A双通道N-mos,耐压20V,6A,被我接到36V电池包烧了,还好有备件。
换完能识别电池了,但是电压异常,拆开返修,R23电流检测电阻开路,R100,应该是0.1Ω,蛋疼,这个又得凑了。

最近红包弄了很多18650支架,打算组一个6并13串锂电池包,铁塔电池解锁保护板和排线已经准备就绪,镍网和绝缘片也搞定,就等周末开工了

网友A:
拆机电池,配对的前期工作量巨大啊

网友:
充电器加表头看着挺方便,不 错
儿童玩具价格不都是虚高嘛
蹲一个电池的大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电池,配对的前期工作量巨大啊

之前剁手的汽车底盘电池,用分容柜筛的,内阻差异一两个字,容量也OK

网友:
这是一直玩着新能源啊

网友:
就这点电池应该没用40a

网友B:
猪猪侠的那个玩具要怎么玩?没看明白

网友C:
现在大批量的电动汽车的电池快上市了,因为前几年的电动车,电池到了使用寿命了,应该换新电池了,所以咸鱼多多,注意捡漏。

网友D:
大组改小组好搞,电池都是一组的,一致性也差不多!
小组改大组就麻烦了!电池不是一组一个厂家不一批,难搞的很

网友:
每次拆的东西都不少呀

网友:
总觉得大容量锂电池在家里玩很危险   现在电钻都是用的镍铬电池的

网友:
这 么多电池,有得玩的

网友:
东西真多啊

网友E:
这么多电池,好像没设么用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猪猪侠的那个玩具要怎么玩?没看明白

那个玩具有四个按钮,有不同的语音和灯光,训练对战计分哈哈

网友:
一贴四发

阿熊不是折腾电池就是折腾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批量的电动汽车的电池快上市了,因为前几年的电动车,电池到了使用寿命了,应该换新电池了,所以咸鱼 ...

锂矿降价,二手汽车电池包也跟着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组改小组好搞,电池都是一组的,一致性也差不多!
小组改大组就麻烦了!电池不是一组一个厂家不一批,难 ...

是的,一致性还行,汽车电池包原来是9*13并联304ah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电池,好像没设么用也

穷人的两轮电驴还是必需的

网友:
电池是真的多,又准备组电动工具电池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