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2个20瓦的LED灯泡,佛山VS正泰哪个更好呢?

楼主(2024-03-18):
都是标注20w的功率。
佛山灯泡包装上标注了电商款,价格忘记说了,
拼多多百亿补贴佛山9.27元一个。
正泰7.92元,
他们价格相差一元,但是按照百分比来说,相差10%

28颗灯珠,两颗SM2082驱动并联供电,

SM2082,从电路图上看,佛山少了颗C2电容。4.7uF/400v

实际功率19.66,算是正常。

接下来看看正泰灯泡,正泰电气产品做得多,
这是我第二次买这个品牌的灯泡。

正泰只有22颗灯珠,
看印刷版,应该是省略了2颗,
正泰的灯板有蛇形走线,这个起什么作用呢?

SDH7711AGR

找不到7711的pdf,只能找相近的。

正泰灯泡实际功率18.22,比标称的稍稍小点,虚标不是太多。

从外壳工艺上来说,我感觉佛山的做工更好。
但是从驱动上来说,感觉正泰的好点。

网友:
佛山照明还是相当好的

网友:
我也经常买佛山的LED灯

网友:
感觉正泰的好点,起码用了电感电容

网友:
正泰的有电感,效率比较高,佛山的是线性横流,实际用到发光管上的功率反而比正泰的要小的多

网友:
正泰的是高压非隔离驱动,无频闪。相对佛山的线性驱动好一些。

楼主:
接着拆一个20元的温宇飞碟灯,功率40w。

这个外壳比较大,直径20cm左右。
灯珠太多,懒得数了。

该有的都有,没啥好说的。

驱动芯片是BP2861,
感觉现在的LED灯泡,只要不是太便宜的那种,
几乎都用到了LED灯专用的驱动芯片,
使用体验我感觉还是LED灯珠才是重点,
从外观上无法分别各个品牌采用的灯珠来自哪里?
或者亮度,同等功耗下的效率等等。

网友:
  正泰的要好一些  ……

网友:
感觉led灯泡的设计都比较成熟,只要肯花点钱,购买正品的话,产品的质量应该还是很行的。

网友:
电路基本不会坏,坏的都是灯株

网友:
最先报废的估计是电容,后续表现灯珠坏,其实电容被烤坏导致灯珠烧毁

网友:
现在都是白菜价了

网友:
就喜欢你们这样的大佬写的帖子,可以学到点东西让人耳目一新

网友:
估计是自动布线,又忘了关蛇形线的开关

网友:
你的感觉是对的,两灯都靠谱,都能用!

网友:
fs的更好些吧

网友:
LED灯的2大关注点其实是散热效果和色温。

网友:
但是从驱动上来说,感觉正泰的好点。

网友:
佛山的是用整流桥当保险,万一短路就直接炸,炸,是最后的防线
正泰的灯板预留有压敏但是省了,蛇形线有一截可能是起保险丝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