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阅盘无数的大佬们,我这是个什么U盘?

楼主(2024-03-18):
买游戏机顶盒,套餐里带的一个U盘,比我一众U盘性能都好(当然比不上固态U盘,这个胜在便携),顺序写入能到60M/s。

我现在固态U盘也不带了,903主控也不带了,都没这个挂钥匙上方便。日常拷拷文件,这个挂钥匙上就够用了。

就是不知道主控和芯片,因为是黑胶体盘,心里没底,哪位知道,这是什么U盘?芯片精灵显示可能是闪迪。

网上就查到爱国者的U268是这个外形的:

网友A: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可能是闪迪的黑胶体,只要安得下外壳嘛随便。

网友C:
黑胶体,啥型号不重要
还有测速尽量测10g以上,才能测出真实速度

网友D:
闪迪的不拆开看不到,这种壳子一看就是低端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黑胶体,拆不了,砂纸磨也磨不出字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闪迪的不拆开看不到,这种壳子一看就是低端盘

黑胶体的,一般都是低端,所以没底。吓得我赶紧在钥匙上又挂了个CZ880,刚买了犀牛皮,包一下,不然磨损得肯定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胶体,啥型号不重要
还有测速尽量测10g以上,才能测出真实速度

总容量14.3G,装了几个PE,拷了些文档,没那么大空间了。我用1G的压缩包往里拷贝,实际写入速度也是25M/s一条直线,很稳的样子。我怀疑他是MLC颗粒,我的其他盘好像也是,MLC颗粒速度很稳,一条直线。

网友:
闪迪的u盘是自家的主控,chipguines是测不到的,也无法量产,你这个是正品闪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闪迪的黑胶体,只要安得下外壳嘛随便。

这个黑胶体是用胶粘在壳上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