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苏联航空仪表简单拆解

楼主(2024-03-18):
不知道是哪款飞机用的仪表,简单拆解下
仪表正面

仪表的背面

拆开后的上面

里面有一个电机和两个电位器

共有三面板子

中间放了一个变压器

网友:
毛子的东西就是皮实抗造!

网友:
又见金脚 IC  ,看着心里扎实。

网友:
用料很是厚实。

网友:
金脚 IC  ,看着心里特别喜欢

网友:
飞线有点多啊

网友:
以前拆过老苏的一个陀螺仪内的传感器,直接锯开的,看不懂,丢了

网友(2024-04-24):
不管能不能用,看着做工都舒服

网友:
傻大笨粗,但可靠性高

网友:
这种毛式的航电都没有总线、没有协议的。只要找到芯片的资料,分析下电路、模拟信号驱动都不难。用个便宜的树莓派配合简单的模拟电路就能驱动起来。

就是需要400Hz可调电源,买这个有点贵。

网友:
不知是显示什么参数的。面板数字最大到700多,是毫米汞柱?

网友:
这都是从哪弄来的

网友:
这都在哪儿掏的,太牛了。

网友:
看着真规整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哪位科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