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iDiskk Y

楼主(2024-03-18):
手里有几个这个三口U盘,一直找不到主控,看能不能做个加密盘用用,哪位大神能帮下么

网友A:
每次看到这种u盘我都说好几遍了,兼容苹果手机的大多数都是读卡器方案,里面就是插的一张内存卡,设备检测信息都指明了是SD/MMC,上次我就在本站看见一个,那个帖子,我找不到了

网友:
换个内存卡试试

网友B:
都这么明显是SD卡读卡器了……

网友:
这种估计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到这种u盘我都说好几遍了,兼容苹果手机的大多数都是读卡器方案,里面就是插的一张内存卡,设备检测 ...

多谢指点,这种U盘贵的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这么明显是SD卡读卡器了……

多谢指点,这种盘贵的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这种U盘贵的死

小技巧,买个小容量的,换卡就行了

网友:
支持苹果的都是读卡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