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垃圾桶旁捡了个手电筒修修看

楼主(2024-03-18):
垃圾桶旁捡了个手电筒修修看

充电脚断裂~

单颗灯珠

拧下前面的塑料圈

没想到里面竟然是铅酸电池

断裂的充电脚

搞两个18650装里面

比一下空间大小,刚刚好

电络铁焊接线路,热熔胶固定。

试机,完美点亮!搞定收工~

网友:
这个嘛,酱油比鸡还贵。

网友A:
铅酸电池直接改锂电,可行吗?如何控制充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直接改锂电,可行吗?如何控制充电呢?

看一下,锂电池另外带充电板呢。

网友:
豆腐盘成肉了哈哈

网友:
20年也不会损坏。

网友B:
用原来的充电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原来的充电电路吗

没有~原来是220V交流,通过阻容降压,给铅酸电池充电。18659肯定是不能用那个的。我那个电池上有4056冲电芯片,用手机充电器充电

网友:
看设计方案就是充电充坏的,这种手电可以修复,最好更换一个18650,加一个充电管理模块进去。一劳永逸。

网友:
我也修好了几个手电筒,都是别人认为坏了不要的

网友:
手电太大了,不方便携带

网友:
还得改充电电路,阻容电路锂电池不能用。

网友:
鸟枪换大炮

网友:
为了手电筒这碟子醋,包了1860的饺子。

网友:
家里C8型号、小直好几个了,这种我是看不上的

网友:
这比原机还牛逼

网友:
里面还真有货,要是我直接拆电池和灯珠

网友:
放两节18650尺寸刚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