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倍轻松C2颈椎按摩仪

楼主(2024-03-18):
倍轻松C2,一边不转了,另一边螺丝固定位断了,拆开看看。

有个隐藏的拉链。

外面布套。

磁铁吸附固定位。

拆掉布套。

中间棕色的是一片FPC。

拆掉面板。

控制盒。

主板。

电池和小喇叭。

按摩头。

拆开,里面的结构。

电机,型号rf-370shv,3.7v,电机坏了,把主板上电机接口退针,左右对调一下,还是这个不转。淘宝找了,没找到合适的,不知道有没有坛友知道哪里可以配一个。

网友:
坏的拆开,通过转子漆包线粗细大致判断是高速还是低速电机,粗的是高速的,你这个多数是低速电机
电机型号的370的,电压就是3.7V啰,转速只能你自己判断了,最好是两边都换掉,防止新的跟旧的转速差太多
另外,拆开后检查一下,如果转子线圈没断,换向器损耗不大,可以只换个后盖

网友:
这样的电机故障多是换向环损坏,可以拆开更换

网友:
电机质量堪忧,一般规则计划性报废。

网友:
有刷电机,刷子坏了。

网友:
找不到替代就死马当活马医,把电机拆开看看为啥不转。

网友:
这东西用不了多久

网友:
海绵老化容易掉渣渣

网友:
这玩意有作用么?

网友:
这玩意粗制滥造,能骗一个是一个

网友:
看的我瑟瑟发抖,难道这么不耐用?

网友:
不知充一次电能用几次。

楼主:
保修期内返厂了两次,电机响,充电能用多久没试过,基本上都是用一个小时左右就充电,个人认为按摩还是有点用,但效果有限。记得以前有个朋友说过,按摩就是自己不运动别人帮你运动,可想而知对于颈椎长期疼痛的有多大效果,个人认为还是要自己多运动,做做拉伸,效果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