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这个应该是【握手信号】吧

楼主(2024-03-18):
QTH-8052F 单片机仿真器,没有上位机软件,只好用数据分析仪来分析。

每次上电,就会通过串口发送一个 【闪电信号】或其它字符, 这个应该是 【握手信号】吧?

网友:
那就握握手试试

网友A:
严格意义上RS232串口的握手信号是指RTS/CTS/DSR/DTR

网友:
串行通讯如果用三线制,就要用这样的信号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意义上RS232串口的握手信号是指RTS/CTS/DSR/DTR

谢谢,我抽空监控一下.

网友:
还得转换成二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