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龙威电源电路图 取样电阻是哪个?

楼主(2024-03-18):
龙威电源电路图 取样电阻是哪个?

网友:
三极管后面的0.15

网友A:
也有只龙威   被小朋友玩电动机,玩烧了————吃灰了

楼主:
电阻值现在都是在0.3欧左右,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只龙威   被小朋友玩电动机,玩烧了————吃灰了

龙威线性电源不适合电动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0、R12。。。。。

电阻实际值比正常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