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双bios主板添加NVME驱动(技嘉H81M-DS2主板刷BIOS分享)

楼主(2024-03-18):
技嘉H81M-DS2主板刷BIOS分享

1、从官网下载对应主板bios文件
2、下载相关工具:

BIOS刷入失败怎么办
1、 上编程器把主BIOS芯片清空一下
2、主板上电,稍等一会儿备用BIOS会恢复主BIOS
3、恢复好继续刷,哈哈哈哈哈

网友:
刷BIOS前看看主板是否是双BIOS ,我经手的主板有的BIOs只有 单芯片,另一个没有焊接。教训啊。

网友:
技嘉主板自带就是双bios

网友:
啊 好经典的H81 哈哈哈

网友:
都有编程器了还怕个鸟啊

网友A:
我刷过一次BIOS,机器变砖了,费了好大劲。

网友:
刚刷砖一块主板 ,等着回家上编程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哈
旧板子也可以nvme了

网友:
h81用用还不错的。

网友:
记得华硕的好像刷bios时候是先备份,再更新

网友:
怎么加的也讲讲呗

网友:
有编程器还备份个啥,不行就从官网下载一个再刷一次就是。添加nvme,slc都有教程简单的很。

网友(2024-06-25):
好东西 刚好需要

网友:
H61,B75,H81,B85使用nvme硬盘的好办法

网友:
速度可用2500吗

网友:
直接编程器烧一下

网友(2025-02-24):
引用 网友A:
我刷过一次BIOS,机器变砖了,费了好大劲。

电脑城二十块钱左右

网友:
收银机那种主板 BIOS 哪里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