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九阳电压力锅Y-50C电感开路简单拆解维修

楼主(2024-03-18):
九阳电压力锅Y-50C电感开路简单拆解维修

故障是通电不显示,病情是烧干锅后就不通电了,拆开测了电路板,当时不知道是电感,以为是电阻,还查了色环阻值不对,遂拆了继续测,阻值无穷大,后面拍照直接去淘宝搜,显示电感,因为是大功率电器,听从了商家建议购买大功率2W的电感,回来更换后电饭煲通电显示。。然后还同事了。

网友:
这种彩色光皮且胖呼呼的比较短的确实是电感,以前我也也以为是电阻,直到拿钳子捏碎一个,直径和长度比例下显得短就是电感,瘦长的是电阻

不过干烧一般应该是烧了温度保险才对啊

网友:
电路板上丝印标注 :L100

网友A:
电感,,楼主现在才认识这种粗电阻一样的电感,,,

网友:
电感开路非常罕见。

网友:
板子上标了L100,图形也是电感,估计是没仔细看。

网友:
下次记得仔细看电路板,区别R和L,这种包装的电感误导性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楼主现在才认识这种粗电阻一样的电感,,,

专业不同,我认识人体器官零件,不认识设备零件。。

网友:
电路板够脏的进了不少蟑螂

网友:
这个不容易发现

网友:
电感竟然坏了,刮开绝缘皮把线从新焊回去就好了

网友:
头一次认识这种电感,让我来判断我也认为是电阻

网友:
手到病除。我有一台美的也是电感的故障

网友:
矮胖是电感,廋长是电阻,又学一招

网友:
小强痕迹比较多,有点隔应,如果是我自己用的肯定要大扫除一遍

网友:
这几天家里的电饭锅也坏了,只能过年回去修

网友:
以前我也是傻傻分不清色环电阻与色环电感,习惯与看到线圈的电感。

网友:
电路板上面标注的那么明显“L100”,楼主居然认为它是电阻,实在是不好意思说你是在数码之家论坛混的!

网友:
应急就短接它,然后待件。

网友:
干烧那些电容够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