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PVC永远的神,DIY松下7420,完美实现自停。

楼主(2024-03-18):
打小螺丝,M6以下,即常见的家用水电、家电、玩具、目前我发现最合适的就是这个,不服忍着

别吹棍子,,手感尺寸无极这两点就秒杀了。
12V的就不说了,重量尺寸摆在那。扭力范围也不适用,
最能打的是松下7420,但是价格也摆在那,尺寸也很惊人。
本次diy取其精华,在价格、尺寸、实用性都拉满,同时还比他好了充电、电量显示,适当的diy扭力弹簧,加一个小弹簧,还能实现打M2以下螺丝。

至于什么其他的各种电批在我看来没有满足以下2个条件,都是工业垃圾
1、扭力调节
2、批头锁
没满足以下2条件的,实用性有限。
1、无极调速
2、高低档速度
以下为加分项
1、电池容量。
2、电量显示、充电方便。
3、自停。
在满足以上条件后,如下条件就很重要了。
1、便宜。

本次diy完全满足以上条件

废话不说,直接上图。。。

楼主:
用料如下
1、PVC38mm外径管,3.2mm厚,做手柄,1.9mm厚做波箱外壳实测能用米沃奇、松下、日立三款3.6V波箱,这样用1.5mm螺丝就能从上往下打进手柄,结合会比较美观,强度也够用,,打螺丝方式有2种,一种是高低档开在这个位置,缺点是不能安装成品调节拨片,自己做
2、无极调速开关,使用启阳12V开关修改而来,这个开关好处是短小、带电量显示、高低压保护,这样就省去了电池保护板。低于6.4V直接不工作。
3、7.2V充电板,放在底部,
4、电机万宝至4528,在电流和转速和扭力上,都能平衡,用过其他的7.2电机,参数电流、转速和这个都一样,但是扭力就很拉胯。
5、继电器,用于实现断电和刹车、晶闸管用于实现继电器线圈自锁和快速响应,当速度很快,微动触发频率很快时,继电器线圈可能失效,有晶闸管就简单多了。微动开关用于在扭力杯哒哒哒时触发开关,

理论上继电器可以替换为2个mos用于断电和刹车,尺寸会更小,可惜我不太懂。
本次diy电路只支持正转自停,如需要反转自停,得从正反转切换开关前面引出正极,也不难,只是我不需要懒得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料如下
1、PVC38mm外径管,3.2mm厚,做手柄,1.9mm厚做波箱外壳实测能用米沃奇、松下、日立三款3.6V波箱 ...

不错不错,学习了。

网友:
创意挺好,颜值也挺高!

网友A:
为楼主的成果点赞
这标题拟的:PVC永远的神,DIY松下7420
PVC永远的神,是夸奖PVC的坚固与可塑性
不解的是DIY松下7420,你采用的哪个部件是看齐致敬松下7420
希望楼主能解惑一下。此外,楼主未介绍电池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楼主的成果点赞
这标题拟的:PVC永远的神,DIY松下7420
PVC永远的神,是夸奖PVC的坚固与可塑性

波箱用的松下7410,而7410与7420是同款波箱,完全一模一样,说7420,是只市面目前只有7420这款比较全方位好用的电批,体积小(相对12V来说,实际还是很大)),自停,手感,高低档,无极调速。批头锁。 其他的都不完全满足这些条件,,大多都是各种折叠棍子,不带无极不说(有带的棍子,这就不举例了),棍子手感其实很差的。
电池这个就没啥好说的了,2串18650,我用的是LGM1啥啥的一款电池,3000mah的实测2900多,,放电倍率好像是15A以上,具体多少不记得了。电池非作业情况下,可能一个月都不用充一次,所以内置电池其实也很实用,TYPEC充电更加是有电的地方就能充,方便简单。

网友:
大师武功登峰造极,属实厉害,必须点赞

网友:
楼主手艺真牛批,

网友B:
主体和手柄是如何连接的?是粘接么?

网友A:
你好楼主:你这是具体选用的哪款波箱?

网友:
如果有小猴小米的颜值那将是爆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体和手柄是如何连接的?是粘接么?

目前我不知道有这么高强度的pvc粘接方式,采用的方法是打螺丝,打螺丝的方法有3种
一、从波箱壳里面往下打螺丝,
1、向这个帖子一样,顶部开拨片孔,就能勉强往下打螺丝,缺点是这个孔装不了成品拨片。
2、顶部开一些5mm的圆孔,拨片装电机后面,参考我另一个m4D帖子。
二、
在手柄两侧向波箱外壳45°打螺丝,参考我另一个帖子,小扭力电批,,这样是要求波箱壳子稍微厚一点,更实用于小口径管子,但是外观差点,本帖子的就不太实用。
3种方式在这个级别强度都是够用的,我采用的是8颗M2螺丝,不需要自攻丝。同外径自攻丝强度会低很多,普通螺丝开1.8孔就行,怕的话可以上10颗。一定得用螺丝,别想着插铁丝和ab胶固定,缝隙和螺丝帽位置可以少量ab胶用于填充固定,避免螺丝点受力,也能防尘。
螺丝4.8极的足够,长度10-12足够,在壳里面一定要用十字螺丝,因为它支持稍微倾斜拧紧,梅花类六角之类的都不行很容易滑。螺丝不要太硬是因为拧紧后螺丝会有个尖角,可以锉刀抹去,留出波箱空间。好的安装水平,是支持无损拆修的。(如有打磨尖角后,注意螺丝安装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你这是具体选用的哪款波箱?

松下7410波箱,波箱外径32mm,放进这个管子刚好,管子内径34.2,预留的空间可以用来走线,高低档钢丝和拨片,,米沃奇M4D扭力杯,,原装松下扭力杯直径40mm,会比较丑,,实际上,40mm和38mm感觉大小差很多。
同样可选波箱还有日立3.6,米沃奇M4D,都很不错

网友:
真不错,外观上看着挺和协呢!

网友C:
现在去哪打黑,好像都没了

网友:
PVC管、防水盒,diy利器

网友:
可以搞个量产工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去哪打黑,好像都没了

这个也问到关键点了

网友D:
你这改的有点厉害呀,还有照明LED ,这松下螺丝刀应该是厂里打螺丝的吧,练习时长有点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改的有点厉害呀,还有照明LED ,这松下螺丝刀应该是厂里打螺丝的吧,练习时长有点长啊 ...

波箱对比过全新波箱,磨损极少,基本看不出有差别,成色还算很好,应该是不太影响寿命的,有全新波箱不舍得拿来改。主要是这次改装的成品,集所有优点于一体,市面没有可替代的,唯一挨边的松下7420,在尺寸体积上,价格上也完败。手机充电、电量显示都是7420没有的
而不能换电这个缺陷,一般工况基本不会有换电池场景,这东西工作电流1,2A左右,3ah电池,一天一冲怎么用都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