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老手机充电口老是接触不良

楼主(2024-03-18):
很久以前的手机,手机公司都倒闭了。除了充电口接触不良没有其他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废充电口。以前单独更换过充电口,用几次就接触不良了,后来索性直接更换充电小板,也是只能用俩星期左右,之后就接触不良。是什么原因

网友:
金立500*系列的,这系列的机子相对来讲是容易坏尾插。但和使用的习惯也有关系。

网友:
它尾插很短,还有和换的人技术有一定关系,因为这款尾插相比其它而言对技术要求比较高。

网友:
那个时候的手机尾插不统一,各厂家设计各自的,可能是为挣充电器的钱。

网友:
可惜太老了

网友A:
拿去换不锈钢盆吧。没折腾的余地了,这种情况,你应该看看充电头子吧,母头经常烂,难道不是公头又粗又长了。

网友:
有可能是充电座的口距离太短的原因

网友:
它尾插很短

网友:
如果是金立, 他常用的尾插不到5款.

但是对焊接时间有要求,否则塑料件会移位.

最不耐用的应该属红米2

网友:
还 是可以换电池的好,不行拆下来充电。

网友:
这手机还在用?该换新的了,如果只是做闹钟,直接焊根USB线出来充电就好了

网友:
充电线也要更换几根试试。

网友:
金立的尾插板子太薄了,我也遇到过接触不良的金立F106,补焊引脚也管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换不锈钢盆吧。没折腾的余地了,这种情况,你应该看看充电头子吧,母头经常烂,难道不是公头又粗又长了 ...

我怀疑你在开车,而且我有证据

网友(2024-06-02):
小牌子不要买,后续缺乏系统更新支持,系统版本低了容易有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