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肖博士超大号逆变器重启故障 拆开修理一下

楼主(2024-03-18):
客户说来回重启故障,我估计太脏了气泵子清理灰尘,最后发现一个热敏电阻断裂 补焊一下,测试木有重启。这个玩意输入是6根正负极 6个独立小变压器输出并联

网友:
多大的变压器,看着做工用料还不错,正弦波的

网友:
看输出结构,是正弦波吧

网友:
没有虚标是个好逆变器

网友:
这么脏,估计参数就变了。

网友:
这个功率是多少,看起来厚实

网友:
什么逆变器,怎么会这么脏

网友:
看起来厚实

网友:
特别环境,这么脏

网友:
成色够旧的,但里面做工看上去还是不错的,就是脏了点

网友:
用料不错,我在废品站看到的都是轻飘飘的

网友:
使用环境太差。

网友:
好大的个头,

网友A:
灰尘够多啊

网友:
成色是垃圾。

网友:
用料做工都不错,就是使用环境太差了

网友:
引脚断得这么齐,怎么断的呢

网友:
这个真是过瘾

网友:
看着做工用料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尘够多啊

我用气泵吹干净了 也擦拭了外观 新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