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种老式开关上的金属是啥材料

楼主(2024-03-18):
老式的墙壁开关上拆下来的,楼道里不知道谁扔了很多,我用一些做了电烙铁的支架,感觉这玩意儿非铜非铁的,不知道是啥材料,好像不容易生锈。

网友A:
上磁铁试下,估计是镀锌的吧

网友B:
铜、铝、铁三样都不是的话,就是不锈钢了
看着像彩色镀层?感觉是铁啊

网友C:
首先排除铜,这只是个安装支架,也不走电,铝也不太可能,太软,而且颜色也不像铝,大概率就是铁了,可能镀了什么防锈材料

网友:
镀锌铜。现在进步了,铜,加上银铜触点

网友D:
没拿强磁吸一下看看?赶脚铁镀锌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第二图里缝纫机的线轴我也有一个,拿来缠0.3mm的焊锡丝

网友E:
铁镀锌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镀锌板,以前做的质量比现在好,搞不好是进口的

网友:
彩镀锌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磁铁试下,估计是镀锌的吧

原来还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铝、铁三样都不是的话,就是不锈钢了
看着像彩色镀层?感觉是铁啊 ...

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怎么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排除铜,这只是个安装支架,也不走电,铝也不太可能,太软,而且颜色也不像铝,大概率就是铁了,可能镀 ...

刚才用磁铁试了一下,能吸应该是铁的,不过看了颜色是五颜六色的,有点像热处理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拿强磁吸一下看看?赶脚铁镀锌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第二图里缝纫机的线轴我也有一个,拿来缠0.3mm的焊锡丝 ...

这玩意用起来挺方便的。我还有一个大的,是从汽车安全带的那个里面拆下来的,缠焊锡丝都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铁镀锌的可能性比较大

已经实锤了,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镀锌板,以前做的质量比现在好,搞不好是进口的

进口应该不存在,这些老货按照七八十年代推测应该都是国产的,那时候的东西质量老不错。

网友G:
热镀锌的工艺,比电镀锌的成本要高很多,表面颜色取决于浸在锌液里的时间、温度、走带速度等等,锌液成分、后期的钝化也会影响颜色。热镀锌工艺的能耗很高,污染也大,应该淘汰很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用起来挺方便的。我还有一个大的,是从汽车安全带的那个里面拆下来的,缠焊锡丝都够了 ...

是的,线轴比较小,拿在手里焊接的时候方便,焊锡丝架吧比较占地方,桌子大还好,桌子小的话严重影响桌面交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热镀锌的工艺,比电镀锌的成本要高很多,表面颜色取决于浸在锌液里的时间、温度、走带速度等等,锌液成分、 ...

这个抗腐蚀能力应该比铁要强吧?

网友:
就是铁的,可能处理过了

网友:
铁处理过,应该是防锈涂的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