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ups哪种比较靠谱?

楼主(2024-03-18):
室内使用,给一个摄像头供电,

用哪种ups比较安全呢?

网友A:
12v的 ups品种不少,平常都是220V用的比较多,可以找一个12V的电源接220V的UPS就可以给摄像头供电了,还比较省钱。

网友:
有内置电池的电源,你看看

网友:
两颗锂电的bost升压方案

网友:
某宝上有一大堆。

网友B:
个人diy,铅酸电池12v最方便,可以长期浮充,电源调整到13.8V和电池并联放电

网友:
自己做一个,没多少难度

网友C:
低成本铅酸电池+自己买板子DIY,稍高点就锂电池+板子DIY,高成本买成品的,小功率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 ups品种不少,平常都是220V用的比较多,可以找一个12V的电源接220V的UPS就可以给摄像头供电了,还比 ...

在室内用是否不够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diy,铅酸电池12v最方便,可以长期浮充,电源调整到13.8V和电池并联放电

电源调整到13.8V,怎么调?
一般电源不都是9v 12v这种么?有13.8v的电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成本铅酸电池+自己买板子DIY,稍高点就锂电池+板子DIY,高成本买成品的,小功率的就行。
...

铅酸用哪种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铅酸用哪种板子?

铅酸的多是大电流的UPS保护板,适合大功率设备,你给摄像头用建议使用9-12V供电,给3.7V锂电池充电然后升压放电的直流UPS板,这种成本低。我前段时间就买的DC9-12Vups板加了个26650电池改造的一款红米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的多是大电流的UPS保护板,适合大功率设备,你给摄像头用建议使用9-12V供电,给3.7V锂电池充电然后升 ...

给3.7V锂电池充电然后升压放电,这种给5瓦的摄像头供电能坚持多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室内用是否不够安全?

没有问题,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可以放心使用。

如果起火风险太大,因为室内使用,没法承受这种风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起火风险太大,因为室内使用,没法承受这种风险吧

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起火风险太大,因为室内使用,没法承受这种风险吧

看是否可以把电池放到外面

网友:
12v没用过。正常220v的ups我一直用山特,机头15年了。外挂电池换过3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3.7V锂电池充电然后升压放电,这种给5瓦的摄像头供电能坚持多久?

看你用多大容量的电池吧,5W摄像头是5V1A供电的那种吗,我用的5000毫安的电池给8寸的红米音响通过UPS升压到12V供电,充满电大致能用四个来小时,他标配的电源适配器是12V1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