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做个牧田21700电池

楼主(2024-03-18):
电池 力神21700 4000mah,内阻8

外壳套料 国产牧田
单芯铜线

电池焊接用0.15镀镍+0.2纯铜

保护板要买这种露锡的,可以堆锡,加强电流,这里焊接加入单芯铜片

这是焊好的,mos叠焊了5个,等于10个mos管,再叠焊r00x电阻可以加大电流,这方法我改电动扳手无刷控制板给无刷电锤用,完全没问题,注意mos型号压要一样的

保护板充电用两个ss34防反接,设计是6a,不过保守点5a内,这里可以改ss56,

网友:
保护板要买这种露锡的,可以堆锡,加强电流,这个经验比较好,加油!

网友:
好家伙,全面加强啊,镍片用覆铜的,保护板也自行铜线扩流!!    牛

网友:
保护板上再覆一层防水软胶就更好了

网友:
我的无刷电锤用普通二MOS管保护板的电池就很好用了,用不着这么折腾啊!难道你的电锤耗电太大,效率太低?那应该淘汰垃圾电锤才对啊。

网友:
出了电池及连接片,插接口才是影响最大的地方

网友A:
人才啊!!!!!!

这个PCB本身就能过流30A以上,加铜线再用锡搪能增加什么?还不如直接贴上1mm紫铜片方便。

五个MOS管,控制电流最少是240A,再叠五个上去,好玩呢?还真的是叠罗汉玩。

“叠焊r00x电阻”-------豪无意义!!!这就是电流检测电阻,并联上去,电阻减小,MOS结电容过流增加,时间一长直接炸管。

正确做法是将SS34更换成SS54就行了,其他都是多余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啊!!!!!!

这个PCB本身就能过流30A以上,加铜线再用锡搪能增加什么?还不如直接贴上1mm紫铜片方 ...

单靠pcb那块覆铜过大电流会发烫的,堆锡可以提升过流,降低发热
五个MOS管,控制电流最少是240A,想多了,mos管不是标80a就能用8a,pdf参数温度电压多少才能80a,电动工具这种大电流持续发热的,一个mos你按10a算就差不多了,叠mos是提高负载输出,减少原来mos压力,这个我在控制板和其他保护测试过
“叠焊r00x电阻”-------豪无意义!!!这就是电流检测电阻,并联上去,电阻减小,MOS结电容过流增加,时间一长直接炸管。 这是电流检测。例如原本设置40a过流保护,并电阻这只是提升保护电流,当然这个不能直接改,我叠焊了mos提高了负载能力,所以能叠加电阻提高保护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靠pcb那块覆铜过大电流会发烫的,堆锡可以提升过流,降低发热
五个MOS管,控制电流最少是240A,想多了 ...

好吧,每个人使用环境不同,使用方法不同,思路也不同,并非要求同。

我只是指出这样改造,有驳这个电池保护板设计初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每个人使用环境不同,使用方法不同,思路也不同,并非要求同。

我只是指出这样改造,有驳这个电池 ...

我这样改是提高了保护板上限

网友B:
我只关心怎么才能点铜皮,我的900w纯铜微波炉点焊机点0.1铜皮完全不破防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关心怎么才能点铜皮,我的900w纯铜微波炉点焊机点0.1铜皮完全不破防怎么办 ...

上双变压器,次级并联,加大过流。

网友:
MOS管发热会不会有影响呀!加个散热吧

网友:
这是把鸟枪改装成大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双变压器,次级并联,加大过流。

算了,我还是再买个电容的吧

网友:
这样做出来后耐用。

网友:
铜的点焊一般的干不了

网友(2024-09-03):
点焊的工艺不错,就是电路板有点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