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很老的一款米沃奇折叠电批拆解

楼主(2024-03-18):
用了很久的一款电批了,后来电池不行了,就一直没再用,最近插上电,不转了,也没兴趣去修它,不过感觉这电批的自锁夹头很不错,往上一推批头就弹出来了,装批头往下一按就固定住了,所以决定把夹头拆出来,找个手柄固定上去,弄把手动可换批头的螺丝刀。

拆了手柄上的两个插片和两个螺丝,就可以把手柄分开

再拆了机身上四颗螺丝就能把机身分开,拆解难度0颗星

电路部分,还是有点复杂的,也就不去研究了

夹头,弹簧是调扭力的

电机

齿轮箱

两极减速

齿轮全拆出来后,就剩下夹头座了,没有合适的拆卡簧的工具,暴利拆了很久才把夹头拆出来,也导致了没法再装回去

自锁夹头,做工不错

夹头和机身是通过一个套筒连接的,没用轴承

一堆零件

下一期上如何制作一把手动换批头螺丝刀

网友:
很浪费,这个还带自停的,就这么浪费了,可惜了

网友:
有点浪费,这个起子机看起来也不错

网友:
这把电动起子做工材质扎实,破坏了有点可惜

网友:
碳刷磨没了吧,

网友:
这做工不错,换块电池不比改装手动螺丝刀简单多了,你这属于是摩托变单车啊。

网友:
学习下,期待下一期

网友:
暴殄天物啊,好好一把电批就这样拆废了,你这真是买椟还珠啊

网友:
感觉这玩意还得买无刷的,不担心寿命问题。

网友:
暴殄天物,这不是松下6225的米沃奇版嘛,带扭力自停的。

网友:
佩服啊,这样搞

网友:
一代神机,杀鸡取卵,实在可惜

网友:
这是米沃奇VI4S,电池非常容易拆开,直接更换内部的18650动力电池就行了。
这款比后来的M4D的电池容易拆得多,而且还是通用型380有刷电机。

这个夹头改手动太浪费了,不如买尸体机的改。

网友:
可惜了,研究下应该能修复

网友:
建议楼主注明型号

网友:
有创意,不过换个电刷和电池,又能用好多年

网友:
别改!换换电池就行了!

网友:
这把电动起子拆了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