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原来5V 1A原边反馈电源改12V 拆辅助绕组 降辅助电压 超频10W稳定

楼主(2024-03-18):
最早买的DVE的二手电源。。

原来5V 1A,原边反馈电源,改12V 拆辅助绕组 降辅助电压 超频10W稳定

这个电源,原来5V,1A,5W小电源啊。有两个6.8UF的输入电容,能量比较够,驱动的三极管也是13003,带10W完全可以的。芯片是OB2520。

次级电容换过,25V的,两个470UF,,输出肖特基是SR340,  3A,40V,也够了。

把高频变压器拆开,辅助绕组减10圈,原来30圈。  其实我觉得不能太少圈,否则,能量少,电压不稳啊。说不定根本带不起来芯片

然后改芯片的FB反馈电阻,
这样次级能升到13.3V,再高会保护。

辅助绕组电压原来18V,现在24V,如果超到25V会保护。

其实还可以拆3-5圈,辅助绕组在最外层,串联加稳压管,也是个方法。,,,应该是个好方法

如果加绕次级绕组,估计绕不下几圈。真的,次级线粗,根本绕不了几圈。

输出到1A,12V,14W,都能撑着电压稳定, 但变压器发热了,极度饱和了。  感觉要改采样电阻,不能大电流了。

楼主:
如此美丽的12V电源,比那些买的小小裸板电源好的多了。

网友:
不值得  太费力

楼主:
原来次级有个6.8v的稳压管,给拆了。

没有改爆,还是很不容易的

楼主:
小磁芯,用热风枪,130度,加热4分钟,必须时间够,带手套,可以把磁芯拉开。

比大磁芯容易多了。

楼主:
后期,那些很小巧的5V,1.5A,  2A电源,恐怕不敢改,电容都不够。

楼主:
好几个有芯片的5V 2A电源想改成12V的都不行,有有辅助绕组电压高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网友:
太会折腾了,想起来我还有个小电磨自带的垃圾12v电源刚烧坏了,没来得及修

网友:
主开关管应该换13005等功率大点的,开关变压器等都要加可固化导热硅胶,连接铝片散热。

网友A:
这电源还改,而且还成功了。

网友B:
辅助绕组减10圈,,辅助绕组电压原来18V,现在24V,

减少圈数,电压就升高吗?不是增加圈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辅助绕组减10圈,,辅助绕组电压原来18V,现在24V,

减少圈数,电压就升高吗?不是增加圈数吗? ...

反馈变了,初级震荡更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还改,而且还成功了。

本网站能介绍讨论的太少,说了,别人也搞不清楚

网友:
有的电源变压器次级如果双线绕的,不用拆,直接改成串联,略调整一下反馈即可,我曾经就这样搞过。

楼主:
变压器热不是那么简单的,原边反馈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改装意义不大,有些费工夫。

网友C:
这是一个大工程啊、居然没把变压器拆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大工程啊、居然没把变压器拆坏。

小变压器太好拆了,用的胶不是黑硬的

网友:
也和楼主相同操作了,改来做明纬s350电源的副电源,体积小巧好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