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7 4790到底支持几条内存?

楼主(2024-03-18):
从公司库房找到一台i7 4790的台式机,主板上有4个内存插槽,但intel官网查询发现,该CPU只支持2个内存通道。
请问这个台式机能插4个内存吗?

楼主:
这个CPU应该是这个主板比较高端的U了,按理来说,如果CPU不支持4个内存,主板上应该不提供4个内存插槽啊

网友:
主板提供了4个内存插槽,并不只针对i7 4790这一种CPU。

网友:
4条内存插槽不就是两通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CPU应该是这个主板比较高端的U了,按理来说,如果CPU不支持4个内存,主板上应该不提供4个内存插槽啊 ...

通道和插多少条内存没什么必然关系,只要有插槽,一个通道可以插很多内存条上去。能不能用要看支持的最单条内存容量以及最大可安装内存容量

4个插槽插满相当于每个通道插两根内存

网友:
可以插,1条插2,两条插24
3条插234,

网友:
我就是用这CPU,内存 4G x 4 。

网友A:
双通道又不是双内存条,哎

网友:
我的是4790K,主板Z97,四个插槽插满了,8Gx4=32G

网友:
双通和4内存不冲突啊

网友:
扯淡,我的四奶机i3-4170都插了四条8G内存!

网友:
我的I5-4590,用的4G*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通道又不是双内存条,哎

这个人是机器人刷帖,每天水好几条帖子!,你看看它,注意是动物的它,看它以前都发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帖子!

网友:
真水啊真水

网友:
支持最大内存32GB,该CPU只支持2个内存通道是指支持双通道,不支持三通四通,4个插槽可以支持2个双通道

网友:
插满,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支持两个双通道,换个相同的4个内存试试看

网友:
可以支持4条,2个双通道

网友:
内存最大支持32G

网友:
可以插4条内存,
内存最大支持3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