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4-03-18):
这是充电宝的板子,请问中间那个8脚芯片怎么拆下来,用热风枪怕把周围的元件吹跑了,用电烙铁尝试过,也没拆下来,破坏性拆除也行。

网友:
用指甲钳把八个脚全剪短不就掉了,如果底部有焊盘只能风枪先一两百度加热半分钟再300到350 小风慢慢吹下来

网友:
用热风枪,周围元件贴上高温胶带。

网友A:
这个芯片用电烙铁焊脚下不来应该是底部有焊盘的,用热风枪比较好拆,就是要搞点东西挡住周围,高温胶带什么的,或者风力调小一点。也可以先把八个角剪掉,再用电烙铁搞一坨锡一直烫芯片,一会就能搞下来了

网友:
教你一个方法,用一段漆包线,从它的脚下面穿过去,用电烙铁加热的同时,用手拉抓漆包线的两头一拉,就掉一个脚(只是脱离焊盘,并没有拉断)

网友:
破坏性拆除的话,可以试试用防风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用电烙铁焊脚下不来应该是底部有焊盘的,用热风枪比较好拆,就是要搞点东西挡住周围,高温胶带什么 ...

谢谢!看了下买的芯片,底部确实有焊盘。

网友:
烙铁两边堆锡一会就下来了!

网友:
热风枪小口对芯片中间吹,下面有焊盘

网友:
烙铁加热一个脚,缝衣针挑就脱离焊盘了,就是中间有焊盘,加热一边的脚也能把中间熔化了。先挑开一边,然后一边加热另一边,一边用镊子夹起来就行了。
如果芯片不想要了,直接把烙铁放芯片上边加热就行了,边加热边用镊子夹起,只是时间问题,时间稍长就是了。

网友:
用热风枪比较好拆调好风速,先预热四周一下,在芯片就取下来。

网友:
堆锡法最好

网友:
我也是用缝衣针插进去,先焊下一边,另一边就直接焊下来

网友:
周边用铝箔胶带护住,再用热风枪

网友B:
铝基板的吧,用加热板拆吧,或者你的烙铁功率足够大,不然铝基板导热太快,拆不下来的。

网友:
充电宝用铝基板,给力啊

网友:
方法很多啊,单面板可以上烧烤架,多面板可以边上做好保护然后两边堆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基板的吧,用加热板拆吧,或者你的烙铁功率足够大,不然铝基板导热太快,拆不下来的。 ...

不是铝基板,两面都有元件,不能用加热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铝基板,两面都有元件,不能用加热板

不是铝基板,两边堆锡直接拆就行了

网友:
堆锡法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