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垃圾spectrum定制路由器修改变成AC86U

楼主(2024-03-19):
洋垃圾spectrum定制路由器修改变成AC86U,经过用编程器刷机和重新创建分区表的方法,刷入了AC86u,识别是ac5300,因为2.4G主控436086u没有驱动,只有重新编译或者硬改之类的方法,各位有这个路由器我可以帮忙改造,稍微收个辛苦钱

网友:
都已经到这一步了??离手搓导弹不远了

网友A:
搞那么复杂干嘛,刷openwrt无线都可以驱动了,华硕的驱动搞不定,闭源的

网友:
2.4G无线芯片是43602,5G芯片是4365e/4366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那么复杂干嘛,刷openwrt无线都可以驱动了,华硕的驱动搞不定,闭源的

博通有openwrt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高通有

网友B:
大火炉没搞头

网友:
这个可以玩,但必定是早期东西了。

网友C:
AC差点意思了,还是AX好点

网友:
大佬玩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火炉没搞头

4906还大火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差点意思了,还是AX好点

ax你要硬件支持,还要写驱动,麻烦

网友D:
能不能给解读一下各个地方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博通有openwrt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高通有

43602和4365e/4366e openwrt早就可以驱动了

网友E:
好遥远的感觉,自FX以后就开始捡运营商垃圾用,远离华硕,珍爱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给解读一下各个地方功能?

主的来说就是和电脑一样,只是外设变成了两个网卡,电脑有的他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遥远的感觉,自FX以后就开始捡运营商垃圾用,远离华硕,珍爱金钱......

系统是个好东西,硬件也还行,就是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602和4365e/4366e openwrt早就可以驱动了

没见过用博通的opwrt

网友:
哪里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