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网速千兆变百兆的玄学问题

楼主(2024-03-19):
主板B450M迫击炮MAX,板载realtek pcie gbe family controller千兆网卡,超五类线,千兆光猫,千兆路由,测线仪测过无问题,试过调双工,调过组策略,新老驱动互换,重启电脑,重新插拔网线,换LAN口……每次都是只能暂时稳一阵千兆(网卡橙灯),然后不定时又变回百兆(网卡绿灯),没法长期稳定在千兆……

同样的环境下,其他老板子比如B75,B350等都是一直千兆!所以排除网线,光猫,路由,水晶头的问题。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这种问题并非个例,说是这板子集成的realtek螃蟹芯片网卡有什么兼容性BUG,导致了这种千兆降为百兆的问题。

下面是相关资料
https://tieba.baidu.com/p/6000115840?pn=1
https://tieba.baidu.com/p/6197436449?pn=1
https://tieba.baidu.com/p/6197440582
https://tieba.baidu.com/p/6205404176
https://tieba.baidu.com/p/6439676472
https://tieba.baidu.com/p/7228844220
https://tieba.baidu.com/p/7673936611

估计要彻底解决它,只能装个独立网卡了。各位坛友有用过PCIE独立千兆网卡的,能否推荐一下?

网友A:
B550主板,板载螃蟹芯片使用正常,我猜可能你的板载芯片工作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550主板,板载螃蟹芯片使用正常,我猜可能你的板载芯片工作不正常了。

这个板载的肯定不正常了,有啥性能不错的独立网卡推荐吗

网友B:
我猜就是网线和水晶头的问题,不要说拿别的板子测试正常,这种情况很常见,换更好的网线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就是网线和水晶头的问题,不要说拿别的板子测试正常,这种情况很常见,换更好的网线测试吧。 ...

先重压水晶头

网友:
网线和水晶头的质量也很重要,我遇到过不好的网线超过一米交换机就亮百兆灯,实测速度也只能跑到百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载的肯定不正常了,有啥性能不错的独立网卡推荐吗

确认下主板网口是否氧化/接触不良,有时候这种小问题会被忽略。
挑不同芯片的网卡找有七天无理由的买回来,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把B450连到别的网络试试,一下就分清了

网友:
独立网卡的,intel或博通的

网友:
网线和水晶头很关键,有时候水晶头没压好也会这样。

网友:
同款主板B450M迫击炮MAX,主板自带的千兆一直没问题啊,是不是接口接触不良了,重新压下水晶头看看,或者换根超6类网线试试

网友:
把主板网卡里面的铜弹片用棉签沾点酒精擦拭下,在测试,有可能是那里氧化造成的接触不良!

网友:
先换个环境测试再下结论吧

网友:
先换网线试试

网友C:
我的螃蟹芯片也是这个样子,最后只能装个pcie网卡了

网友:
我18元淘了块联想拆机的PCI-E网卡,芯片是Marvell_88E807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就是网线和水晶头的问题,不要说拿别的板子测试正常,这种情况很常见,换更好的网线测试吧。 ...

我也这么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螃蟹芯片也是这个样子,最后只能装个pcie网卡了

你装的是啥主控的PCIE网卡

网友: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接触不良,就会被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