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 这种换8025t应该怎么改

楼主(2024-03-19):
最近改了好多钟表电子表的晶振
然后为了戒手机,特意又买了一款数显闹钟,然后手里还有8025t,所以想把这个新闹钟也替换改一下,但是拆开后,晶振周围一共有4个电容,到底该怎么改?看论坛里,都说需要吧电容拆掉,但是到底拆哪个?拆还是不拆?看了好多改过的,都说要拆,你们的只有1个2个电容,我的这个有竟然有4个电容,拆还是不拆?还有,有的说正负极需要用粗一点的线连接,用漆包线影响精度,是这样吗,哪位专家看到了,指点一哈,谢谢,闹钟电容 #8025#rx8025#rx8025AC#rx8025T#r8025#r8025ac

网友:
拆掉C1,C2,就行了

网友:
拆掉C1,C2拆掉C1,C2

网友A:
多了2个电容楼主整不会了,1和2拆了就是

网友B:
电容不拆试试,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了2个电容楼主整不会了,1和2拆了就是

是啊 整蒙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拆试试,应该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但是看有个大神的帖子,需要把电容拆了,好多改T的,分享的帖子都是把电容拆了

网友C:
应该用8025ac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8025ac更好吧

AC用于石英钟 T用于3V供电的电子表